风机风力不足

楼主(2013-08-04):
各位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两台电机(37KW  45KW ),带动两台龙铁鲁氏鼓风机,其中37KW 的电机和风机参数如下:  电机:37 KW   1480rpm   带轮尺寸257cm      风机:压力:-0.28kg/cm2,带轮直径385cm,920rpm .      电机:45KW   1480rpm     带轮尺寸 286cm      风机:  压力 -0.5     带轮直径:383cm   1050rpm 。   但是在风机启动的过程中,无法达到风机铭牌上的额定风压,求解,这是怎么回事?补充:风机压力为负压,以吸力为主。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所说的压力差多少 ,一般工作时你的吸风压力额定的是人家标准的测试环境,还有你现场的工作环境也其有关,如漏风孔洞太多,还有工作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所说的压力差多少 ,一般工作时你的吸风压...

 37KW的需要的风力要在28左右,基本要达到这风机的额定值了,45KW的需要的风力要达到36·38个风力才行,管路方面基本可以排除了。现在我把37KW的电机用变频器启动后,也达不到我所需要的风力,超频也不行。

网友B:
检查出风口端有无阻塞,是否顺畅。检查传动皮带张紧程度,有无打滑现象。

网友C:
风机压力和流量相关,你查查风机压力、流量、转速之间的曲线就知道了。

超速也打不到需要的负压,应该是管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压力和流量相关,你查查风机压力、流量、转速之间的曲...

 谢谢!正在检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出风口端有无阻塞,是否顺畅。检查传动皮带张紧程度,...

 这些问题排除了,还是不行,现在正在检查管路问题,准备换电机,用超频的方式看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机压力和流量相关,你查查风机压力、流量、转速之间的曲...

如果风机的入口完全敞开,换电机、增速度都没有多大效果,除非你把电机、及速度提高到与飞机发动机差不多的级别上,否则无效。

只有将风机的入口关闭,或者用风门调为半关状态下,此时你再测量风机的压力,应该能达到设计要求。注意测量点是距离风机叶轮入口约1m处,并非是风机的进风口处,两处的压力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风机压力和流量相关,你查查风机压力、流量、转速之间的曲...

网友F:
与风道等环境有关,看看选型是否合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川  风机压力和流量相关,你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