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如何通讯

楼主(2013-08-04):
请问:三菱plc可不可以与三菱伺服通讯,如何通讯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复杂吧;

三菱内部产品之间通信很容易的吧;

网友:
应该可以的,是一家的,通讯问题不大。直接看伺服接受什么信号

网友B:
可以的,三菱的伺服驱动器手册中有一章介绍这个通讯的

网友C:
恩恩  去他们官方网站里边有介绍这个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