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用多大的

楼主(2013-08-05):
请各位前辈指点

先说声谢谢

一个断路器带四个空开

4个空开都是带的电机

经过的线电流 都是30A

4个电机有可能全开 也有可能开2个 都按照30A的额定电流 也有可能过载

断路器的线电流 应该是多少?

1 30*4=120    ?

2 120*0.8=96  ?

3 求公式      !

选择额定电流多少的断路器对我不重要

我想要知道的是算法

是怎么算出来的

带4个断路器也是一样的吧

带4个任意负荷也是一样的吧

还有什么 是在配盘时需要考虑的?

以上

感谢 万分

网友A:
看启动方式,直接启动的,要选大一点,变频器、软启动的小一些,还要看看负载性质;

网友B:
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是直接启动的 求怎么算

网友C:
按可能通过的最大电流选

网友D:
要求空开起过载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空开起过载保护吗?

有热保

主要目的就是想知道

主断路器可以带多少小断路器

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可能通过的最大电流选

网友F:
个人推荐 选160A

网友G:
选多少还要看你启动方试和所选开关的特性曲线。上级开关可选大些,最主要是马达的空开要比额定电流大约1.5倍左右吧

楼主:
空开做为短路保护用的话 建议是1.5-2.5倍之间

看来总开关 要选4个负载的额定电流之和

网友H:
额定电流30A,考虑同时工作、过载还有启动要求(按照星三角选配,30A线电流电机应该15KW,不考虑直接启动),(30*3+30*3.5*0.7)*1.25=209,应该选用225A的主断路器,分断路器考虑过载,应该最少选用40A断路器(推荐选用50A断路器),导线选用,主断路器推荐选用50平方毫米的铜线(最小35平方毫米的铜线,需要校验整个回路短路电流是否满足断路器跳闸要求,否则加大线径),每个分断路器线径10平方毫米的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定电流30A,考虑同时工作、过载还有启动要求(按照星...

30(什么单位)*3(是什么)+30(什么单位)*3.5(是什么)*0.7(是什么)

我的思路是 30A*4台*1.25富余=150A总断路器

网友I:
其实选择120A也是偏小的,你选130A的,你的4个空开可以对电机单独保护的,130A的断路器必须是总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