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田温控表问题

楼主(2013-08-05):
希曼顿srs13温控表为何不断重启

网友A:
在描述故障问题时尽量说得详细一些,比如应用设备环境、控制要求、问题故障现象,出现的时间长短,造成的后果、故障处理步骤是否有效等等,这样论坛高手们才能够对问题对症下药。

网友:
此表用在加热控制上,4-20am输出,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不断自检重启,电解电容更换过,未能解决此故障,望大师指教!

我是菜鸟!

网友:
表本身故障。

进口货也一样会出问题,不如换国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