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电源选型

楼主(2013-08-05):
我想知道一通道的DI有多大电流,如何计算?数字量输出在每个继电器有多大电流?

网友A:
这个需要看相应型号手册的;

输出有很多型号的:继电器,晶体管等等;

楼主:
继电器输出的一路有多大电流?一般选多大的电缆,是1方的还是1.5方的?

网友B:
所提问题指的是PLC吧!输入端可按10mA考虑,实际不到5mA;继电器输出型的电流不会超过2A,用得着那么大的线吗0.75足够。

所提问题要全面,不是你懂就行,主要是要别人懂。

楼主:
是说的PLC,这样说吧,就说我用西门子的系统,现在选3个32路DI模块,3个32路DO模块,1个8路模拟量输入,8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电源应该选多大的?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提问题指的是PLC吧!输入端可按10mA考虑,实际不...

 导线我一般用1方的,我是看见一个牛逼公司数字量用1.5方的,模拟量用1方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