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有几个逻辑输入点?

楼主(2013-08-05):
DI的信号来源可以通过P3-06切换。切换到硬件输入(1~8)和切换到软件SDI(1~14)点。

而软件SDI点就是通过通讯或者面板设定P4-07获得的。

那是不是说,这8个DI已经是最大的【通讯+硬件】输入点数量?(扩展硬件的EDI不算)

那1~14 14个SDI有这么多有什么用?没有独立的参数定义他的作用吗?

楼主:
如果P3-06把全部都切换过去软件SDI。那么这些硬件DI是不是白浪费了?

网友A:
最近也在做A2的项目,请问楼主是用A2的什么模式啊

网友B:
台达A2系列伺服,输入控制口也是8个,只不过多加了6个控制扩展口;

楼主:
我用富士的SMART,在保证本身的全部硬件输入口以外,还可以定义很多个通讯用的软件输入口。

网友B:
恩,那台达A2系列伺服最多可以定义14个功能输入信号;

楼主:
基本的+扩展的?

=8+6

=14?

网友B:
对啊。你说的没问题,你太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