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TGT5230A触摸屏如何时在采集到数据上传到上位机

楼主(2013-08-05):
现有个问题向各位大侠们请教,XBTGT5230A触摸屏下面带了四个PMS的在线尘埃粒子仪,是通过modbus采集到的,现需要将这些数据采集到上位机,我们拟采用TCP/IP,modbus  上传,现请教如何将不同地址(设备地址)内相同数据地址上上传到上位机,

网友A:
不清楚这个触摸屏的具体通讯端口配置,如果支持第二个通讯口(以太网通讯口)的话,你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数据上传时,需要在触摸屏组态里面进行配置。可以参考一下手册或打400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