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第二压力(消防压力)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05):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第二压力(消防压力)是什么意思?实际压力达到这个第二压力会怎么样?

另外很多地方都有“消防”这两个字,这个消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指在工控领域中,“消防”到底是做什么的?

网友A:
 消防就是厂房里的消房系统压力水泵呀!

网友B:
在建筑最上面有消防稳压系统,稳压系统的压力一般是0.1-0.2MPa之间(1-2公斤).消防压力按照这个情况增加,建筑高度每增加10米,增加0.1MPa(1公斤)的压力.
例如,建筑高度为50米,那么建筑一层的消防压力为0.5MPa+(0.1-0.2)MPa,也就是0.6-0.7MPa之间. 所以,建筑顶层的压力与底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尤其当建筑高度超过100m时,还需要在建筑内分区(层)设置建筑消防供水系统,以减小消防系统底部的压力.

网友C:
是不是有一个置换开关,选择以第一或第二压力运行;有消防需求时,一般会要求更高的供水压。

网友D(2020-11-28):
要满足最不利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