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13-08-05):
大家好:

      我有一个阀1动作4S,然后另一个阀2动作0.1S,阀1再继续动作4S,也就说阀1要动作8秒,在4S的时候阀2动作0.1秒,动作完成后45S在动作下一个,总共有6组。(我这个动作0.1秒可以的,只是间隔的时间要可调,我没有做出来)

网友A:
最好弄个6次的循环程序。

网友B:
小儿科的东西还用来发贴,不管是PLC还是MCU,这个都是很容易实现的。QQ1531165728

网友C:
利用时间继电器进行实现;

网友D:
阀2动作0.1S,这么短的时间阀能反应出来??

网友E:
这个挺简单的,不过0.1S发动作太短了,除非有个阀门已经动作或到位反馈可以计时阀门动作这么长时间,否则这么短的时间一般阀门之类的执行机构还是反应不过来的,可以弄个子程序在需要的时候调用此功能!!个人建议

网友F:
0.1秒阀体有反应吗

网友G:
   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很容易实现, 只是你的阀在 接通 0.1S 能实现动作吧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阀2动作0.1S,这么短的时间阀能反应出来??

楼主(2014-03-19):
引用 网友E:
这个挺简单的,不过0.1S发动作太短了,除非有个阀门已...

 0.1秒的时间是可以动作的我的是脉冲阀,我们用了很多的了,就是间隔时间要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