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雨之前有大风?

楼主(2013-08-05):
最近是中伏天气,酷暑难耐,家里那位不让开空调昨晚找个凉席铺在客厅的地板上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迷迷糊糊之间突然听到外面狂风大作,由于客厅、阳台窗口都开着,狂风吹的卧室的门彭的一声关闭,偶赶紧起来关窗,看到外面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狂风肆虐,对面屋顶的太阳能都挂的乒乓作响,偶站在窗前看了20多分钟后噼里啪啦的大雨随着闪电雷声而至,忽然想到教科书上说的风乃空气对流所致,偶疑惑了,大热的天气哪来的低温空气,形成如此大的狂风。

为什么大雨之前必有大风,这个大风从何处而来,最初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A:
老百姓常说:风是雨头,屁是屎头。

网友B:
山雨欲来风满楼

网友C:
你不知道啊?

风是外星人推动的啊,地球已经被外星人控制了!

网友D:
为什么叫风雨,就是因为风和雨总是一起的;原因就不解释了;

网友E:
要下雨,首先高空必然会首先降温然后升温(升温是水蒸汽凝结成水放热),这样的温度变化必然导致该位置的空气剧烈扰动,不刮风那就奇怪了(风就是空气剧烈扰动的表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下雨,首先高空必然会首先降温然后升温(升温是水蒸汽凝...

 气压的变化造成了空气流动,如果剧烈,就成了大风

网友G:
这个课题,咱不专业。

网友H:
据我猜想,雨也是气流波动,云层相互交接产生,那么形成雨的条件本身就能产生风,至于剧不剧烈就是看当时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