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图了,猜猜里面是什么?!

楼主(2013-08-05):
RT,圆圈内 黑色的东东 里面是什么?

网友A:
黑色的东西是热缩管,从接线端子(输出端子)看应该为二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东西是热缩管,从接线端子(输出端子)看应该为二极管吧。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限流电阻?

网友D:
R代表电阻T代表温度硬该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阻了                        ...

网友G:
  可能是热套管内包着的限流二极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热套管内包着的限流二极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东西是热缩管,从接线端子(输出端子)看应该为二极管吧。

防止传感器正负极接反烧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

网友K:
热缩管里面是二极管吧。

网友L:
接步进驱动器用的限流电阻,通常为2K

网友M:
同上,估计是24V脉冲转5V脉冲的电阻,2K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上,估计是24V脉冲转5V脉冲的电阻,2K

 楼上这位兄弟直接命中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上,估计是24V脉冲转5V脉冲的电阻,2K

 另请教,如果不加这个2K,发出的指令脉冲,有可能变成2倍不。

就是说,程序里假如是1000,然后 Y1口硬件开始发1000个高低电平过去了,在伺服端,因为脉冲的电压不同,24V输出,伺服是5V输入,为被解调为2000个脉冲不?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上,估计...

汗,24V是5V的几倍,搞不好会把接收端烧掉的,加个电阻把电压降下来而已。根脉冲个数无关。有些5V的短时间也能接受24V脉冲运行,但长时间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上,估计...

汗,24V是5V的几倍,搞不好会把接收端烧掉的,加个电阻把电压降下来而已。根脉冲个数无关。有些5V的短时间也能接受24V脉冲运行,但长时间不知道怎么样。

能找到这个调制和解调的电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