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动力电缆 空开如何选型

楼主(2013-08-05):
现一栋办公楼为三层,现一楼西边60kw,东边40kw   二楼西边60kw,东边80kw,三楼90kw

其中用电主要以220V空调 照明为主,另也有380v的空调  现需要算出总进线 跟每层楼的分线的线径 以及开关的选型,麻烦大家指点,

网友A:
两根185入户,一楼125,二楼150,三楼90.,母带进户最好

网友B:
两根150入户,一楼95,二楼120,三楼90.

网友C:
不管怎样,你反正按1平方带2KW来配线就行了

网友D:
查标准JGJ16-2008

网友E:
各位肯定选大了:60kw,东边40kw   二楼西边60kw,东边80kw,三楼90kw

              主要以220V空调 照明为主,另也有380v的空调

              首先需确定负载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