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扫描周期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3-08-05):
编了一个程序,下到PLC里,怎么能看PLC扫描一遍程序用多长时间?

网友A:
我有个方法,不知可行不可行,在程序最后处弄一个取反输出,每次执行到最后将Y0取反,然后用示波器看Y0输出的频率就行。

网友B:
或可查看特定的数据寄存器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