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程条件判断的优选问题

楼主(2013-08-05):
用PLC控制油缸运动,位移传感器反馈。因为要达到油缸动作快-慢-停的要求,条件判断时,是使用串联的>、<=、=好呢,还是直接使用区间比较指令zcp好?为什么?

网友A:
可以利用比较指令进行控制电磁阀的;

进行开度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比较指令进行控制电磁阀的;进行开度比较;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油缸我让它动作1000mm,0-800mm让他快速动作,800-1000mm慢速动作,1000mm是停止,在控制是我使用zcp指令好呢还是用串联的>  <=  =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比较指令进行控制电磁阀的;进行开度比较;

那得用到比例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比较指令进行...

是的,就是用比例阀,因为用区间比较和串联的单个的比较指令都可以达到快慢停的效果,用哪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