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C60T通讯失败

楼主(2013-08-05):
我是想通过上位机用NEWCOTOL协议改写某一个寄存器的数据,在通讯的时候用的是USB端口,驱动没问题,我上位机试着发了个读触点,但是没有一直没有应答,是什么原因,有过这种历经或者有什么建议请大家提出来。谢谢

网友A:
还有别的通信方式吗?

USB口一般是下载程序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别的通信方式吗?USB口一般是下载程序口吧;

 你下载程序不就是和FPWIN GR通讯吗

网友B:
看看通讯设置有没问题吧

网友C:
串口助手  查看发送接收的  代码 看看  USB的没试过 RS232转USB  倒是成功过

你是自己编写程序还是仅仅通信测试一下?

网友D(2013-10-06):
我也正在如此测试,也不成功。估计换编程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