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350V额定电压(最高电压1900)、10A 的单极交流接触器(最好常闭)或中间继电器。

楼主(2013-08-05):
做一个试验台,设备电压1350V AC(最高1900V),空载试验用的,正常情况下导通,需要一个控制它单相断开的装置。有没有合适的设备,要长期使用。

网友A:
这个我们以前都是直接用同一个接触器的3个主触头串联使用就行了,每个触头的开断电压不小于600V,串联即可达到要求。必要时最好采用2个接触器把2根线同时断开最佳

楼主:
谢谢,触头串联不还是1000多V吗,线路每个地方都是1000多V,还是不安全。

问题我解决了,用了固态继电器,他们可以做到1600V。

网友B(2013-09-28):
固态继电器好像没有比接触器更安全吧,你这种实验看得到的断开才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