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不录像

楼主(2013-08-05):
硬盘录像机可以检测到硬盘,电源也是正常的,可就是不可以录像是怎么回事?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网友A:
系统设置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B:
1, 你有没有设置时时录像或是侦察到动态时发录像

2, 或是你的录像机系统有故障 ?

3, 试试手动启动录像看看能保存呀

网友C:
学习了。。。还没见过、、、、

网友D:
之前我也遇到过电源和设置都正常硬盘就是不录像  后来是将硬盘格式化了就能正常录像

楼主:
设置是没有问题的,硬盘要录像机上格式化也没有用

楼主:
把硬盘装在其它的产品是使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有没有设置时时录像或是侦察到动态时发录像2, ...

手动录像的时候点击鼠标没有反应,也就是不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