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星三角启动有时间继电器为什么还要加空气延时头?

楼主(2013-08-05):
22KW电动机星三角启动有时间继电器为什么还要加空气延时头?

网友A:
 空气延时头?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玩意呢 !

网友B:
普通时间继电器与空气延时头相比,空气延时头具有以下优势:

1、不占安装空间

2、不用时间继电器线圈,电路简单

3、当采用JS7型时间继电器时,螺丝旋得稍紧,容易损坏继电器,螺丝旋得稍松,电线容易脱落。而采用空气延时头绝无此类问题。

网友C:
这东西还真没见过

网友D:
第一次见这东东,学习了!

网友E:
其实就是时间继电器。让星行启动和三角启动之间切换有个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时间继电器。让星行启动和三角启动之间切换有个时间。

网友G:
没见过这种,只是见到一般用的都是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H:
见过一次,只是柜子里只有它,没有加时间继电器罢了

网友I:
空气延时触头是为星角切换做一个短延时(防止时间继电器异常时发生同时切换导致电弧短路,正常专用的星三角延时继电器是首先断开延时接点等30ms以上再接通延时接通接点,异常时有可能立即切换就会导致星角接触器电弧短路)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讲解

楼主:
     再问 这个空气延时头怎样调整时间呢?第一次接触这个哦

网友J:
照片中没有时间继电器,那个延时头就是时间控制。

怎么像我配过的箱呢!这是一台55KW星-角启动箱。

网友K:
用过好几回了,优点就是不占空间,但价钱比一个普通时间继电器要贵。

网友L:
第一次见

!!!!!!!!!!!!!!!!!!!!!!!!!!

网友M:
引用 楼主:
再问 这个空气延时头怎样调整时间呢?第一次接...

 和电子式的 一样,    不过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通过物理方式 实现延时,所以它出故障的几率很小。

网友N:
空气延时头利用空气阻尼原理设计而成   无电源工作  一组延时常开一组延时常闭  接线简单  但价格稍高  近百元

网友J:
引用 网友N:
空气延时头利用空气阻尼原理设计而成   无电源工作  ...

 没那么贵吧,不超过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照片中没有时间继电器,那个延时头就是时间控制。怎么像我...

 这个星三角启动是22KW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再问 这个空气延时头怎样调整时间呢?第一次接...

 就是旋转那个圆来调整时间。上面A/B/C/D/E/F 大概对应一个延时时间值。

网友P:
楼主的时间继电器呢没看见,没有所以就有加装延时头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这东东,学习了!

网友R:
空气延时头替代时间继电器,最早没有时间继电器时就是用它来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老的东西,可以当做古董收藏

网友S:
空气延时开关难道是有气囊的那种吗?它这会不会是起双重保护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照片中没有时间继电器,那个延...

80的接触器,用在55KW没问题啊!

网友T:
你这个就是空所延时触头啊,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时间继电器,但比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切换星三角启动可靠,调整的方法和时间继电器一样!

网友U:
星三角启动有时间继电器为什么还要加空气延时头,是傻吧。

网友V(2017-04-30):
请教 有详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