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无输出

楼主(2013-08-05):
有没有兄弟碰到日立SJ300变频器,7.5KW的。现在启动后频率显示正常,无任何报警,三相没有输出。驱动光耦是PC929,输入侧 输出侧供电都正常,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哪了,请教高手

网友A:
请问你的控制方式设的是吗?查看控制方式的选择,应该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B(2014-09-28):
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有台日立变频器也出现这个故障,很奇怪。是sj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