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运行信号问题

楼主(2013-08-05):
第二张图中的X0711,这个信号变频器是怎么给的???看了变频器手册还是不太理解,求指点???

网友A:
第二张图中的X0711,这个信号变频器是怎么给的??

  这个是变频器运行正常时输出的一个 I 点信号到 PLC 的吧

网友B:
变频运行时(有输出的时候)输出一个开关量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中的X0711,这个信号变频器是怎么给的?? ...

这是一个输出的一个点,不是用X表示的吗?怎么会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运行时(有输出的时候)输出一个开关量到PLC。

是不是变频器内部的输出?

网友C:
变频器运行时如果无报警  则RUN输出一电平信号至PLC   PLC得到变频器启动正常的信号后   继续其它动作

网友D: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或等于启动频率 (初始值0.5Hz)时为低电平,已停止或正在直流制动时为高电平。即变频运行时RUN有信号输出至PLC或其他设备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