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LG发脉冲指令

楼主(2013-08-05):
请问一下大哥大姐们:我想用LGPLC做伺服位置控制,怎么在书上没发现一个发脉冲指令啊!痛苦啊,跪求各位啦。

网友A:
手上恰好用LG的程序,“D     M0008”就是上升沿脉冲信号,“D   NOT   M000X”是下降沿脉冲信号。

网友B:
此脉冲非彼脉冲,帮顶。

网友C:
LG的好像有个APM位置专用软件,要配置的,你可以看看http://www.lsis.com.cn/down_search.aspx?bigcate=23&documenttype=2&smallcate=-%3E3-%3E23-%3E70-%3E&fileds=title&keyword=&Submit.x=39&Submit.y=13

网友D:
认真看看手册

都有的

网友E:
得看看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