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巡视检查的方法

楼主(2013-08-05):
     电气设备巡视检查的方法
     变电站电气设备的巡视检查方法如下:
     第一,通过运行人员的眼观、耳听、鼻嗅、手触等感官为主要检查手段,发现运行中设备的缺陷及隐患。
      第二,使用工具和仪表,进一步探明故障性质。较小的障碍也可在现场及时排除。
常用的巡视检查方法有以下四方面。
    1、              目测法
     目测法就是值班人员用肉眼对运行设备可见部位的外观变化进行观察来发现设备的异常现象,如变色、变形、位移、破裂、松动、打火冒烟、渗油漏油、断股断线、闪络痕迹、异物搭挂、腐蚀污秽等都可通过目测法检查出来。因此,目测法是设备巡查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2、              耳听法
     变电站的一、二次电磁式设备(如变压器、互感器、继电器、接触器等),正常运行通过交流电后,其绕组铁芯会发出均匀节律和一定响度的“嗡、嗡”声。运行值班人员应该熟悉掌握声音的特点,当设备出现故障时,会夹着杂音,甚至有“劈啪”的放电声,可以通过正常时和异常时的音律、音量的变化来判断设备故障的发生和性质。
    3、              鼻嗅法
    电气设备的绝缘材料一旦过热会使周围的空气产生一种异味。这种异味对正常巡查人员来说是可以嗅别出来的。当正常巡查中嗅到这种异味时,应仔细巡查观察、发现过热的设备与部位,直至查明原因。
    4、              手触法
     对带电的高压设备,如运行中的变压器、消弧线圈的中性点接地装置,禁止使用手触法测试。对不带电且外壳可靠接地的设备,检查其温度或温升时需要用手触试检查。二次设备发热、振动等可以用手触法检查。电气设备的最高允许温度。
     电气设备巡视检查的项目
      一、            变压器的巡视检查
     1、变压器的一般检查项目
     1)、检查油枕及充油套管内油位、油色是否正常;
      2)、检查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油浸自冷变压器上层油温应在85℃以下,强油风冷和强油水冷变压器应在75℃以下。同时,还要监视变压器的温升不超过规定值。
     3)、检查变压器的响声。变压器正常运行时,一般有均匀的嗡嗡电磁声,如内部有劈啪的放电声则可能是绕组绝缘有击穿现象。如出现不均匀的电磁声,可能是铁芯的穿心螺栓或螺母有松动。出现异常情况并无法处理时要向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4)检查变压器的套管应清洁、无破损裂纹及放电痕迹。
     5)检查冷却装置的运行情况是否正常。
    6)检查变压器的呼吸器是否畅通,硅胶不应吸潮至饱和状态。
    7)检查防爆管上的防爆膜是否完整无破损。
    8)变压器主、附设备用不漏油、渗油。
   9)外壳及铁芯一点接地是否良好。
   10)检查瓦斯继电器内是否充满油,无气体存在。
    11)引线、接头有无松动、过热;
    12)负荷及有载调压装置运行是否正常,分接开关位置是否符合电压的要求;
    13)事故排油内有无杂物。
      2、变压器的特殊项目
      1)、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或变压器故障跳闸后,应立即检查变压器有无位移、变形、断脱、爆裂、焦味、闪络、喷油等现象。
    2)、雷雨后,应检查套管有无放电闪络和避雷器放电记录器的动作情况。
    3)、大风时,应检查引线有无松动,摆动是否过大,有无搭挂杂物。
   4)、雾天、毛毛雨,应检查套管、绝缘子有无电晕和放电闪络。
     5)、气温骤冷骤热,应检查油温和油位是否正常。
    6)、过负荷运行时,应检查各部位是否正常,冷却系统运行是否正常。
    7)、新投或大修后投运几小时应检查散热器散热情况,瓦斯继电器动作情况。
   8)、下雪天气,应检查变压器引线接头部分是否有落雪立即融化或蒸发冒气现象,导电部分应无冰柱。
   二、互感器的巡视检查
    1、电压互感器的巡视检查项目
    1)、电压互感器的绝缘子应清洁、无裂纹、无破损及放电痕迹。
   2)、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发出“嗡嗡”响声是否正常,有无放电声和异常音响。
   3)、油色和油位是否正常,有无渗油和漏油,呼吸器的硅胶是否受潮变色。
   4)、检查一、二次回路接线是否牢固,各接头是否良好。
    5)、检查二次侧接地是否牢固,接触是否良好。
   6)、检查电压互感器一、二次熔断器是否完好。
   7)、检查一次隔离开关及辅助触点接触是否良好。
    2、电流互感器的巡视检查项目
    1)、检查电流互感器各接头是否发热及松动现象。
    2)、检查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线是否牢固、可靠。
    3)、检查油色、油位是否正常,有无渗油漏油,呼吸器硅胶是否受潮变色。
    4)、检查绝缘子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及放电痕迹。
   5)、检查运行中电流互感器发出“嗡嗡”响声是否正常,满负荷运行有无异常气味。
    三、断路器的巡视检查
    1、断路器的正常巡视项目
1)、检查油色、油位是否正常,本体各充油部位不应有渗油和漏油。
2)、检查瓷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放电痕迹。
3)、检查各连接头接触是否良好,有无发热松动。
4)、检查绝缘拉杆及拉杆绝缘子是否完好无缺陷,连接软铜片是否完整,有无断片。
5)、检查分合闸机械指示器与断路器实际状态是否相对应。
6)、检查室外操作机构箱的门盖是否关闭严密。
7)、检查操作机构的连杆、拉杆绝缘子、弹簧等是否清洁,有无腐蚀和杂物卡阻。
8)、检查端子箱内二次线端子是否受潮,有无锈蚀现象。
2、断路器的特殊巡视项目
1)、在事故跳闸后,应对断路器进行下列检查。
a、有无喷油现象,油色和油位是否正常。
b、本体各部件有无位移、变形、松动和损坏等现象,瓷件有无断裂。
c、各引线连接点有无发热或熔化。
d、分合闸线圈有无焦味。
2)、高峰负荷时应检查断路器各连接部分是否发热、变色、打火。
3)、大风过后应检查引线有无松动断股。
4)、雾大、雷雨后应检查瓷套管有无闪络痕迹。
5)、雪天应检查各连接头处积雪是否融化。
6)、气温骤热或骤冷应检查油位是否正常。
四、隔离开关的巡视检查
1、隔离开关本体检查
隔离开关本体应该完好,三相触头在合闸时应同期到位,有无错位或不同期到位现象。
2、触头检查
1)、触头应平整光滑,有无脏污锈蚀变形。
2)、动、静触头间应接触良好,有无因接触不良而引起过热发红或局部放电现象。
3)、触头弹簧或弹簧片应完好,有无变形损坏。
3、绝缘子检查
隔离开关各支持绝缘子应清洁完好,有无放电闪络和机械损坏。
4、操作机构检查
操作机构各部件有无变形锈蚀和机械损伤,部件之间应连接牢固和无松动脱落现象。
5、接地部分检查
对于接地的隔离开关,其触头接触应良好,接地应牢固可靠,接地体可见部分应完好。
6、底座检查
底座连接轴上的开口销应完好,底座法兰应无裂纹,法兰螺栓紧固应无松动。
五、电容器装置的巡视检查
1)、套管和支持绝缘子应清洁、无破损、无放电痕迹。
2)、电容器外壳应不变形、无渗漏油。
3)、电容器内部应无异常放电声。
4)、各连接部位接触应良好、无发热现象。
5)、检查电容器单台保护熔断器应完好、无熔断。
6)、检查电容器是否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运行,如运行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0%,运行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30%时,应将电容器退出运行。
    六、直流系统的巡视检查
     1、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查
     直流母线电压允许在220-230V之间变动,一保持在225V为宜。电压过高,会造成设备损坏或引起绝缘老化;电压过低,会使保护及自动装置拒动或降低其动作灵敏度。
     2、直流盘各装置的检查
直流盘上表计、信号灯具完好,闪光装置良好,各操作把手操作无卡阻,隔离开关触头接触良好。
      3、直流系统绝缘监察装置检查
检查该装置指示表计是否完好,检查直流系统正负极对地指示是否为零,经检查如发现直流系统一点接地,则不运行继续运行。
     4、蓄电池的巡视检查
      1)、当蓄电池采用浮充电方式运行时,值班人员要根据直流负荷的大小,监视或调整浮充电源的电流,使直流母线电压保持额定值,并使蓄电池总是处于浮充电状态下工作。每个蓄电池电压应保持在2.15V,变动范围为2.1-2.2v,电压长期高于2.35V会产生“过充”,低于2.1V则会产生“欠充”。过充和欠充都会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2)、每天都应测量代表电池的电压、比重及液温。
     3)、检查极板的颜色和形状:充好电后的正极板是红褐色;负极板是深灰色的。极板应无断裂、弯曲,极板间应无短路或杂物充塞。
     4)、电池缸应完整、无倾斜,表面应清洁。
    5)、蓄电池连接头连接应紧固,无腐蚀现象。
    6)、蓄电池的温度应保持在10~30℃之间,低于10℃应起动热风装置,高于30℃应起动冷风装置。
    7)、蓄电池应无强烈气味,通风及其它附属设备应完好。
   七、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的巡视检查
   1)、检查表计是否正确完好。
   2)、检查各种灯光、音响信号设备:监视灯、指示灯是否正确,光字牌灯泡是否完好,试验警铃、蜂鸣器是否完好,保护动作后信号继电器是否掉牌。、
    3)、检查各操作部件:小熔断器、小开关、切换开关、连接片(压板)、是否都在正确位置,并且接触良好。
4)、二次设备的维护检查:值班员应定期清扫二次线、端子排、表盘、继电器外壳,但要严防误碰设备。巡视检查各二次接线端、继电器触点、线圈外观是否正常。
5)、若断路器自动跳闸,要检查保护动作情况,并查明原因。试送时,将所有保护装置的信号复归。
6)、定期做重合闸试验。
八、辅助设备的巡视检查
1、所用变压器的巡视检查
1)          检查高压熔断器接触是否良好。
2)          检查低压配电盘(箱)上的指示表计是否正确,低压总断路器(或熔断器)接触是否良好。、
3)          其它项目参照变压器巡视检查项目进行。
2、母线的巡视检查
1)          多股软母线有无断股,硬母排有无变形,母排上的示温片有无变化。
2)          设备线卡、金具是否紧固,连接处有无发热,伸缩是否正常。
3)          瓷瓶是否清洁完好,有无放电痕迹。
4)          架构接地是否完好。
3、电缆的巡视检查
1)          检查电缆头有否渗漏油、发热熔化、放电等现象。
2)          检查电缆外皮有无损伤,外皮接地是否良好。
3)          检查电缆沟内是否有渗水和积水。
4)          检查沟内是否有不准堆放的杂物和易燃品。
5)          检查电缆支架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或锈烂现象,接地是否良好。
4、防雷设备的巡视检查
1)、避雷针、避雷器、避雷线的引线接头是否牢固和有无断股现象,焊接点有无脱落。
2)、瓷套是否清洁,有无破损和放电痕迹。
3)、避雷器的放电记录指示器动作是否正确。
4)、避雷针有无断裂倾斜,铁件有无锈蚀,各连接部分是否牢固,基础有无沉陷。
5)、各防雷设备的接地线是否牢固可靠。
5、房屋建筑物的巡视检查
1)、检查主控制室、高压室、配电室的门窗是否严密,有无小动物进入孔洞。
2)、房屋有无漏雨、渗水等现象。
3)、所内雨季排水是否良好。
4)、所有建筑物和设备的基础是否牢固,有无下沉。
电气设备的异常运行分析
及事故处理
电气设备主要事故有以下几种:
1、主要电气设备的绝缘损坏事故;2、电气误操作事故。3、电缆头与绝缘套管的损坏事故。
4、高压断路器与操作机构的损坏事故。5、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误动作或因缺少这些必要的装置而造成的事故。
6、由于绝缘子损坏或脏污所引起的闪络事故。7、由于雷害所引起的事故。8、由于倒杆、倒塔所引起的事故。
9、导线及架空地线的断线事故。10、配电变压器事故。11、隔离开关接触不良或机构失灵引起的事故。
一、电气设备的正常、异常及事故状态:
1、正常工作状态:指在规定的外部环境条件(如额定电压、电流、介质、环境温度等)下,保证连续正常的达到额定工作能力的状态。
2、异常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外部环境的改变,设备即使在规定的外部条件下,部分或全部失去额定的工作能力,可认为该设备已进入异常状态。如设备不能承受额定电压、出力达不到铭牌要求、达不到规定的运行时间等。
3、故障状态:指异常状态逐渐发展到设备丧失部分机能或全部机能,不能维持运行的状态。故障又分障碍和事故两中状态。事故有:a、对用户少送电;b、主要设备不见损坏,达到一定程度(以停运时间及损坏价值来表示);c、电网异常运行达到瓦解或电能质量超过标准到一定范围。达不到事故状态是障碍,障碍中如有机组停运、线路跳闸、全厂出力降低等后果的定为一类障碍,其它定为二类障碍。

      变压器的异常运行分析及事故处理
     一、变压器的正常运行状态:
由高低压绕组、铁芯、变压器油、层及匝间绝缘、外壳、油枕、温度计、瓦斯继电器、瓷套管、防爆管等组成。
     正常运行的变压器,因负荷、季节等因素的变化,其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负荷增大,高低压绕组中通过较大电流时,铁芯和绕组会发热。长期发热会加速绝缘的老化。同时变压器内、外部故障也会引起过热。因此,对正常运行中的变压器温度和温升均有一定的限制,并把它作为衡量变压器运行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参数。
     变压器中的油,主要起绝缘、散热和防潮、灭弧、防老化的作用。
    二、变压器声音异常及事故处理:
    1、声音异常
     1)、异常响声。若变压器的声音连续均匀,但比平时增大,而且变压器上层油温也有所上升,应查看变压器控制屏电流表、功率表(一般是过负荷)。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或产生谐振过电压时,变压器声音也会增大。如声响中夹有杂音,而电流表无明显异常,则可能是内部夹件或压紧铁芯螺丝松动,使硅钢片震动增大。
    若变压器连续的声响中夹有“劈啪”放电声,这可能是因变压器内部或外部发生局部放电所致。
    当运行中的变压器发出很大切不均匀的响声,夹有爆裂声和“咕噜”声,这是由于变压器内部如局部(层间、匝间)绝缘击穿,引线对外壳,引线对铁芯,引线之间局部放电造成的。由于分接开关接触不良引起打火,也会发出类似声音。
三、变压器温度异常运行分析及事故处理:
运行中的变压器内部的铁损和铜损转化为热量,铁损是基本不变的,铜损随负荷变化而变化。运行中变压器最高温升不的超过55℃,加环境温度不的超过95℃,绕组极限温度为105℃,运行中的绕组温度比油面温度一般约高10~15℃,如油面温度为85℃,则绕组温度将达到95~100℃。油(变压器顶部)的最高温升为55℃(95℃),绕组的最高温升为65℃(105℃),铁芯的最高温升为70℃(110℃)
四、变压器油位异常分析及看不见油位处理
运行中的变压器如发生防爆管通气管堵塞、油标管堵塞、油枕呼吸器堵塞等故障,则在负荷温度变化正常时油标管内的油位就会变化不正常或不变,这些现象称假油位。油面过低一般是由变压器严重渗漏或大量跑油等,如严重缺油时,内部的铁芯、线圈就可能暴露在空气中使绝缘受潮,同时露在空气中的部分线圈因无油循环散热导致散热不良而引起损坏事故。处理:无论因渗漏油、放油未补充、气温急剧下降等诸因素造成油位指示器看不到油位,都应退出变压器。
        五、变压器外表异常分析及事故处理
      1、防爆玻璃破碎向外喷油:应立即停运变压器,(原因主要是内部有急剧发出大量热量的部位,如绕组短路击穿,分接开关严重接触不良,起弧发热,使变压器油受热急剧分解出大量气体一起的。)
    2、套管严重破裂、放电:套管发生严重破损并引起放电,则认为它已丧失正常运行的功能,应停运。
    3、变压器着火:将变压器从系统中隔离,并立即采取正确的防火措施。如果是油溢在变压器顶盖上着火,则应打开变压器下部的房油阀放油,并将油引入储油柜内,采取措施防止再燃,应使用1211泡沫灭火剂以及干粉等不导电的灭火剂。
为防止从变压器流出的油着火,变压器油坑内应放卵石,起到降温散热的作用。
     六、变压器自动跳闸后的处理
    1、瓦斯保护动作后的处理
     1)轻瓦斯动作后的处理:轻瓦斯动作于信号,首先应停止音响信号,并检查瓦斯继电器里气体的性质,从颜色、气味、可燃性判断是否发生故障。非故障原因:因进行滤油、加油而进入空气;因温度下降或漏油使油面缓慢低落,因外部穿越性短路电流的影响,因直流回路绝缘破坏或触点劣化等引起的误动作。复归信号后,可继续运行。轻微故障而产生少量气体:复归信号后立即汇报上级。确认为内部故障时,应将其停运,并进行必要的检查。
     2)重瓦斯保护动作后的处理:原因可能是油面剧烈下降或保护装置二次回路故障,也可能是检修后充油速度   快、静止时间短,油中空气分离后,使其跳闸。处理:发生瓦斯信号后,首先应停止音响信号,并检查瓦斯继电器动作的原因。如果不是上诉原因造成,则应收集瓦斯继电器内的气体,并根据气体多少、颜色、气味可燃性等来判断起性质。

     重瓦斯动作后,不经过详细检查、测量,原因不明者,不得投入运行。
     2、差动保护动作后的处理
差动保护是按照循环电流原理设计的,在变压器故障时,纵联差动和瓦斯都能反映出来,当差动保护动作后,运行人员拉开主变两侧隔离开关后,应重点注意:1)变压器套管是否完整,连接主变的母线上是否有闪络的痕迹;2)对主变差动保护区范围内的所有一次设备进行检查,以便发现在差动保护区有无异常。若上述检查没有结果,在排除误碰情况下进一步检查内部是否有故障。纵联差动保护在其保护范围外发生短路时,也可能发生误动作。
3、后备保护动作后的处理
当主变由于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动作跳闸时,首先应解除音响,然后详细检查有无越级跳闸的可能,各信号继电器有否掉牌,各操作机构有无卡死等现象。如不是越级跳闸,则应将低压侧所有断路器全部拉开,检查低压母线与主变本体有无异常情况,若查不出有明显故障现象时,则将主变空载情况下试送一次,正常后线路逐路恢复送电。若在检查中发现低压母线有明显的故障现象,而主变本体无明显故障现象时,应待母线故障消除后再试送。若检查发现主变本体有明显的故障现象时,则不可合闸送电,汇报上级听候处理。
     七、互感器的异常分析及事故处理
   1、互感器的异常分析
1)一、二次接头接触不良:一次接头不良引起接头处过热(安装质量差或螺丝松动),二次接头不良将易造成CT二次开路或PT二次失压(端子排螺丝不紧或者是在剥线头做小圈时铜线严重受伤)。
2)互感器突然声音异常:正常声音类似于“嗡嗡”声但很细微。如发现正常声音特大或有放电声,就可能是绝缘局部击穿、螺丝松动或者CT二次开路。
3)气味:正常时无气味,如有异味或焦糊味,则可能是内部铁芯或线圈过热。
2、电压互感器的异常处理
1)PT熔断器熔断或二次回路断线
当中央信号屏发出“TV电压回路断线”的预告信号,同时光字牌亮,警铃响。检查电压表可发现:未熔断相电压指示不变,熔断相指示降低或指示为零,与该相有关的线电压指示为相电压值,与此电压无关的表记指示正常。
处理:a、退出PT所带保护与自动装置,防止保护误动作。b、检查PT二次熔断器是否熔断。c、如PT二次回路正常,则应检查一次熔断器是否熔断。
2)PT高压熔断器熔断原因分析
a、电力系统发生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b、电力系统产生铁磁谐振。c、PT本身内部出现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故障
d、PT二次侧发生短路而二次侧熔断器未熔断,也可能造成高压熔断器熔断。
3)PT其他事故处理
当PT发生下列严重事故时,应立即停用,并向上级汇报。注意在停用PT时严禁用取高压熔断器的办法,应使用PT本身的隔离开关使PT退出运行。a、PT一次熔断器连续熔断。b、PT漏油、漏胶、瓷套管破碎、外部放电。c、PT着火、冒烟、有糊焦味。
3、电流互感器的异常处理
1)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的处理
运行中的CT,当发出噪音或怪音,电流型仪表指示摆动或为零时,则说明此CT二次可能开路。
开路后的CT,其二次侧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危及设备和人身的安全,此时运行人员应做如下处理:
a、在靠近CT最近的端子排上将其二次回路短接,在短接时一定要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和带绝缘把手的工具,在监护人监护下开展工作。
b、若短路后,开路现象仍未消除,则可能是互感器本身接线端子或内部开路,此时应立即报告调度,将该CT退出运行后方可进行修理。
其它事故处理:当CT发现下列故障时,应立即汇报上级,并切断电源进行处理。
a、内部发出异味或冒烟、着火;b、内部有放电现象,声音异常或引线与外壳间有火花放电现象;c、主绝缘发生击穿,造成单相接地故障,d、充油式CT漏油、漏胶。
八、电力电容器的异常分析及事故处理
电力电容器是一种静止的无功补偿设备,主要作用是向电力系统提供无功功率。采用就地补偿无功,可减少输电线路输送电流,起到减少线路损耗、改善电能质量和提高设备利用率的重要作用。
1、电容器的异常运行分析及处理
1)异常分析
过电压:电容器可允许在超过额定电压5%的范围内继续运行,且允许在1.1倍额定电压下短期运行,长时间过电压运行,会使电容器发热,加速绝缘老化。应避免电容器同时在最高电压和最高温度下运行。
过电流:可允许在不超过1.3倍额定电流下继续运行,但应设法消除线路中长期出现的过电压和高次谐波。
渗漏油:密封不严,则空气、水分等杂质都可能进入内部,造成内部绝缘降低。在运行中发现电力电容器外壳、焊缝等处渗漏油,应立即退出运行,以确保电容器组的安全。
温度:空气温度在40℃时,电力电容器外壳温度不得超过55℃,
2)故障处理
常见故障:a、电容器外壳膨胀鼓肚或渗油;b、电容器套管破裂,发生闪络有火花;c、电容器内部短路、声音异常或喷油起火;d、电容器外壳温度高于55℃以上,示温蜡片熔化。
处理:a、电容器喷油、爆炸起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并用沙子或干式灭火器灭火。此类事故多是由于系统内、外过电压,电容器内部严重故障所引起的。电容器不得使用重合闸,跳闸后不得强送。b、开关跳闸,而分路熔断器未断,应对电容器放电3分钟后,在检查断路器、CT、电缆及电容器外部等情况。若还找不到问题,则应进行检查试验。c、当熔断器熔断时,应向调度汇报,待取得同意后,在拉开电容器开关。在切断电源并对其放电后,先进行外部检查,如套管的外部有无闪络痕迹、外壳是否变形、漏油及接地装置有无短路等,后用绝缘摇表摇测极间及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如未发现故障痕迹,可换好熔断器后投入运行,如送电后还熔断,则应退出故障电容器,并恢复对其余部分的送电运行。
3)处理故障时的安全事项
  拉开开关和刀闸后应对电容器放电,电容器经放电绕组放电后,还应该进行一次人工放电。放电时,先将接地线的接地端接好,在用接地棒多次对电容器放电,直至无放电火花及放电声为止,然后将接地端固定好。由于故障电容器可能发生引线接触不良、内部断线或熔断器熔断等现象,这样仍可能有部分电荷未放尽,所以在接触故障电容器之前,检修人员还应戴上绝缘手套,先用短路线将故障电容器两极短接放电,然后方可进行拆卸。
九、开关的异常运行分析及事故处理
1)开关的异常运行分析(开关油的颜色显浅黄色)
A、开关的声音异常:运行中或刚合闸后的开关内部有较规律的劈啪声,可能是开关内部绝缘损坏,造成带电部分对外壳的放电;如果是不规则的放电声,则可能是开关内与带电部分等电位的绝缘部分连接松脱,形成悬浮电位放电,形成悬浮电位放电;如有开水似的“咕噜”声,则可能是开关静触头接触不良,形成主电流回路跳火,使油在电弧作用下受热翻滚。(处理:一般用上一级开关先将所在电路断开,再将该开关拉开,然后拉开其两侧刀闸,转为冷备用后认真进行内部检查和油的分析化验,以确定故障的性质。)
B、油位异常:油面过高会使开关内部缓冲空间减小,当遮断较大的故障电流时,所产生的电弧先将油气化并生成很高的压力,此时由于缓冲空间太小,会使开关喷油。若开关严重缺油,此时,开关已不能安全地灭弧切断电路,为此必须立即取下该开关的控制熔断器,并挂“不准分闸”的标示牌,设法把该开关的负荷转移后,停下该开关进行检修加油,如无可可能转移负荷,则应立即退出该开关所有的保护,同时申请上一级开关断开电路。
2)开关的事故处理
A、开关拒绝合闸:从电气和机械两方面查找原因。(开关正处在分闸位置)
电气回路故障:a、先检查电源的电压值,如与规定值不符,先调整,在从检查指示灯入手寻找故障,当控制开关SA的把手置与合闸位置而指示灯不亮,应认为合闸回路没有电压,可能是合闸回路断线或熔断器熔断;指示“跳闸位置”的绿灯已熄,而“合闸后位置”红灯不亮,应检查红灯的灯泡是否完好;绿灯熄灭后又重新点亮,可能是电压太低,以致操作机构未能将开关的提升杆正常地提起,或是操作机构部分有毛病和调整不正确;绿灯已熄,红灯亮后但立刻又熄灭,绿灯闪光,则说明开关曾合上过,但因机械上的故障,维持机构未能拖住(操作电源电压过高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b、合闸接触器K不起动。其原因可能是正、负控制母线的熔断器熔断(绿灯不亮);控制开关SA⑤⑧触点接触不良;防跳继电器K1.2触点接触不良;开关辅助触点Q1接触不良或未接通;合闸接触器K或合闸线圈Y1线圈断线或二次回路断线等。
c、合闸接触器起动,而开关未动作。可能是正、负合闸母线熔丝熔断;合闸接触器K触点接触不良,合闸接触器触点被消弧罩卡住;合闸线圈断线,合闸整流器交流熔丝熔断等。
d、合闸接触器K起动,开关动作但未合上。除机械原因外,还可能是由于直流母线电压太低,二次回路混线(不应接通却接通了)把跳闸回路接通,或操作不当及SA把手返回太早等原因造成的。
机械故障:a、由于调整不当,跳闸后机械传动装置的各轴不能复归原位。B、合闸铁芯钢套卡涩,铁芯顶杆太低冲力不足,铁芯顶杆太长合闸终期吸力不足等。C、开关提升机械有卡涩扭动现象。D、开关辅助触点打开过早。

网友A:
你这个不叫巡视不太合理啊,应该称检修项目及方法,而且还是定期的。如果巡视这样要求的话,太过于浪费了,技术员都会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