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InTouch,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的点域怎么能在PLC使用?

楼主(2013-08-05):
我使用InTouch,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的点域怎么能在PLC使用?

网友A:
地址在PLC中对应的;

应该需要进行数据比较吧;设定参数的;

楼主:
在InTouch,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的点域看不到的地址,怎么对应?请明示,谢谢!

网友B:
我也用过InTouch,也没找到上限、下限的地址,我想是不是要新建变量,然后将上限、下限的点域赋值给这些变量,然后在和PLC中的数据关联,你试试,如果找到更好的方法一起分享学习下呵!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