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TV更换MT6070Ih后导进程序却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3-08-05):
一台FA-110NC  触摸坏是维伦通MT506TV更换MT6070Ih后导进程序却不能进入系统 求高手指点
通上电插入数据线,通电进入桌面。只是停留在中文 英文 选择界面。
就是不进入系统程序。是什么触摸屏内部参数要改?

网友A:
应该有宏指令的哦,你看看你的组态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