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外壳发烫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05):
如题,公司里有个30KW的ABB变频器,这几天检查的时候发现外壳发烫,用手摸都烫手,变频器上面的的风机还转,但是感觉转的声音不对劲;请问高手这个是则么回事啊?

网友A:
这天气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风道是不是有堵,风扇页上灰尘是不是很多了?然后变频器本身是发热的,负荷高的时候摸着是感觉热的。

网友C:
1、风机轴承油干涸,导致风机转速不够风量过小,散热能力变差;

2、风道堵塞,导致风量变小;

3、柜体散热不良,柜内温度过高;

网友D:
1,风机声音不正常,查看风道是不是有堵,风扇页上灰尘是不是很多了

2,电柜内温度是不是太高,要降温

3,变频器旁边是不有有发热高的元件

网友E:
机器打开,检查下启动电阻是不是一直在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器打开,检查下启动电阻是不是一直在工作。

 启动电阻能把外壳加热,还能一直工作?这玩意儿要不了两分钟就能烧断了。

这笑话简直不好笑。

网友G(2014-06-05):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机器打开,检查下启动电阻...

呵呵  伏天降温必备

网友H:
如果负载太小,和变频器额定功率差距大的话启动电阻不一定断,建议先看看风扇转速有无问题。

网友I:
ABB的变频器风道清理太不方便了

网友J:
量一下风机电容 电容数值是否降低了

检查一下后面散热片是否被灰尘堵死了

网友K(2014-08-22):
01组参数里看下变频温度。

如长时间未维护,可能的导致温度过高的原因,灰尘阻塞风道;风机故障。

同时也请注意电气室环境温度,和机柜的通风状况。

希望对你有帮助。

---------------------------------------------------------------

http://www.qingdaoyian.com

网友L(2014-11-25):
散热不好吧,查实时IGBT温度,好像800的不能超过116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