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电缆长度

楼主(2013-08-06):
  PC/PPI电缆的长度是五米吗?我工控机和plc距离20米,能延长吗?

网友A:
可以的啊,PC/PPI电缆是485通信方式;

但是延长线应该接在485那边;

论坛上有这样的资料:

1、为什么要用PC/PPI接口?
因S7200CPU使用的是RS485,而PC机的COM口采用的是RS232,两者的电气规范并不相容,需要用中间电路进行匹配。PC/PPI其实就是一根RS485/RS232的匹配电缆。

2、RS485采用差分的两根A/B线进行通讯,A和B两根线的相对电平来表达0和1,同一时刻只能由一个设备驱动总线,其它在总线上的设备此时都处在接收状态;
RS232接口收RXD和发TXD线独立,可以同时进行收发通讯,同时RS232设计成两个设备之间的单独通讯,不支持多于两个设备的联接,所以它的收发随时都可进行,不会发生通讯碰撞。

3、RS485总线上什么设备、何时可以驱动总线,是由通讯协议决定的。RS485和RS232都没有多余的引线告知处在中间的匹配电缆什么时候可以驱动RS485总线,而且匹配电缆一般也不懂具体的通讯协议。匹配电缆单方面根据RS232的发送需求来决定是否需要驱动RS485总线:当TXD线上有发送数据脉冲时,匹配电缆立即由接收态转为发送态,驱动RS485总线,当TXD上数据脉冲消失后,匹配电缆再转为接状态,允许RS485总线上的其它设备驱动总线。

网友B:
是只有5.5米左右,延长到20米能不能用还真需要实际试试。

网友C:
  距离20米,能延长但信号可能会有影响或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PC/PPI电缆是485通信方式;但是延长线...

延长线是不是需要加中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可以的啊,PC/PPI电...

 不需要的,就是485,20米是没关系的,楼主你试试;在485那端延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

好的 谢谢

网友E:
我延长了10米 没问题

网友F:
可以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