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00参数内指向了保留的参数?

楼主(2013-08-06):
P6-00 Pr路径定义参数里面的第12~19位是DEC1/DEC2。说明书上把这两个参数的说明写成了这样:

第一/第二段减速时间,SPD分成两段设定于P5-01,P5-02。

而说明书对P5-01 -02的解释,只有两个字“保留”。

啥意思的思密达。

楼主:
是说明书印错了。简体版和繁体版两份都是错的。后来找到真正的参数后才知道他是印错了。

网友A(2014-11-12):
引用 楼主:
是说明书印错了。简体版和繁体版两份都是错的。后来找到真...

你好,在哪能找到对的说明书?能不能发下,谢谢了

网友B:
意思是--此处省略300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此处省略300字?

网友A:
你用软件调试,应该比较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