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讯问题 求围观求指教求回复
硬币在手、天下我有

楼主(2013-08-06):
无操作时接收-------发送:1 3 0 31 0 12 116 9

开机--------------发送:   1 16 0 10 0 12 24 3 235 0 180 1 44 0 200 0 160 0 242 0 182 0 220 0 0 66 100 118 0 13 5 203 92

逆变优先-------发送:1 16 0 10 0 12 24 16 235 0 180 1 44 0 200 0 160 0 242 0 182 0 220 0 0 64 100 129 0 13 5 209 160

旁路逆变--------发送:1 16 0 10 0 12 24 17 235 0 180 1 44 0 200 0 160 0 242 0 182 0 220 0 0 128 100 194 0 13 5 136 177

关机-------------发送:1 16 0 10 0 12 24 4 235 0 180 1 44 0 200 0 160 0 242 0 182 0 220 0 0 132 100 185 0 13 5 115 4

  协议在附件里,只知道第一个数据是站号,第二个是功能码,后面的就完全对不上了,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不懂这么深的通讯,只知道接线上电连接

硬币在手、天下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么深的通讯,只知道接线上电连接

 被逼无奈

网友B:
无操作时:01 03 00 1F 00 0C 74 09 是标准的MODBUS协议,开机,逆变...关机应该是自带软件的编程通讯协议,

你捕获的数据类型应该是十进制的,转换成十六进制的就对了.

网友C(2013-09-12):
对捕获的数据需要对照相应的通信协议来理解,但下载的附件打不开,无法对应解释.

一般来讲,从站发送的第一字节是子站的站号,第二字节是功能码,第三字节是这次发送了多少数据(字节),最后二个字节是CRC检验码.

网友D:
发送:  Addr(1Byte) + Cmd(1Byte) + 数据区长度(2Byte)  +  Data0(1Byte) + Data(6Byte) +CRC16

你所提到的发送数据注解如下:

 1(Addr)  3(Cmd)     03(数据区长度)   1(Data0:请求数据)      0 12(Data)         116   9(CRC16)

 老刀 QQ 2970603221

网友D:
“1 3 0 31 0 12”     进行冗余校验 后  CRC16 十进制: 低位应该是:121     高位应该是:109。 不知道你如何随便找来一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