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口模块问题

楼主(2013-08-06):
我公司现用ET200S接口模块为6ES7 151-1AA02-0AB0,现在产品升级为6ES7 151-1AA05-0AB0,用新产品后是否需要重新编辑硬件组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要重新组态,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你需要调试程序的时候出现硬件不符合,可以更新下HW,重新编辑

网友C:
一般不需要重新组态硬件,我们遇到过151、343、321、331的升级模块,换上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