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300通过PROFIBUS-DP通信

楼主(2013-08-06):
我在做两台S7-300的通信,一个主站,一个从站。按照要求组态好后,下载,都下载完后,STOP模式,主站正常,从站SF灯常亮,当都打到RUN时两台SF灯都亮,同时STOP亮无法运行。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或者提供好的资料给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一下下面

网友B:
  你怎么组态通讯的呀? 将例子程序发上来看看,我们学习一下,我们这时一般 PLC 之间是用  DP/DP-adapter 模块 连接的 ~

网友C:
1楼分析的很详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一下下面

已经好了,插入OB82和OB86后就可以正常运行,还是谢谢你。

网友D:
为什么看不到1漏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