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空压机节能改造的应用

楼主(2013-08-06):
空压机节能改造的应用

行业概述

空气压缩机是一种利用电动机将气体压缩腔内惊喜压缩并使压塑机的气体具有一定压力的设备。在工业生产中有着及其广泛的应用,在各种行业中它担负着为工厂中所有气动元件,各种气动阀门提供气源的职责。因此,空压机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厂的生产工艺。空压机的种类很多(主要分为螺杆式、活塞式,其中螺杆式应用最广),但其供气控制系统都是采用加、卸载的方式。

工作原理分析

由于空压机不排除在满负载负荷状态下长时间运行的可能性,所以,选型时只能按最大需求来确定电机容量,造成空压机系统余量一般偏大。传统空压机都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但工频启动时电流仍然能达到额定电流的2~3倍,冲击电流大,会影响到电网的稳定性。且大多数空压机是连续运行,由于一般空压机的电机本身不能根据压力需求的变动来实现降速,使电机输出功率与现场实际压力需求量相匹配,导致在用气量少的适合仍然要空载运行,造成巨大的电能浪费。据统计,空压机的用电量约占整个工厂的耗电量的15%。空压机的节能改造势在必行。

另外,空压机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气压超过限压力时空压机卸载及卸载电机空转浪费大量的电能,

2、 频繁加卸载造成对电网的冲击,同时也造成机械的磨损加大,缩短机械寿命。

3、 气量无法保持恒压。当用气量不断变化时,供气压力不可避免产生波动,使用气精度达不到工艺要求,影响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

综上所述:若能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当流量需要量减少时,就可以降低电动机的转速,从而较大幅度减小电动机的运行功率,实现节能的目的。

方案电气图

参数设置

系统方案优点

1、内置PID自动调节功能,随着系统用气量的不同进行自动恒压调节控制,避免压缩电机频繁正反转启停,提高压缩电机工作效率,系统节电率,系统节电率可达20%~50%,节电效果显著。

2、启停平滑性好,启动电流小,对压缩电机及供电电网冲击小,大大降低了空压机的维护费用,延长了使用寿命,

3、卸载运行时,压缩电机低速运行,降低了电机空载运行的噪音,改善了现场供气环境。

4、变频系统采用电流矢量方式控制,稳速精度高,供气压力稳定,提高了空压机的供气质量。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

你做空压机改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