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触摸屏厂家推荐?

楼主(2013-08-06):
我公司在无锡,最近考虑代理一个触摸屏品牌,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国产触摸屏厂家推荐?

网友A:
安卓屏,估计你没有接触过。半年之内,继显控之后,会有另外两家国产触摸屏厂家推出安卓HMI。敬请对比~

网友A:
你还可以加我QQ,保持联系QQ289599493,王工

网友B:
CPU: ARM Cortex A8,1GHz
内存: 512MB DDR3NAND:512MB存储器:
uSD卡,最大支持32GB
显示:8 英寸,1024*768;
触摸:四线电阻触摸.RS232:2路光耦隔离
RS485:  2 路光耦隔离
CAN :  1 路光耦隔离
LAN:   1 路,100M
USB:      4路USB 2.0接口,其中: 3 路USB HOST,1路 USB OTG,可根据用户需求配置为HOST 或者SLAVE。
GPIO:    4 路输入,4 路输出,,光耦隔离.
音频:自带2W扬声器,标准3.5mm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3G模块:  可安装WCDMA+GPS 模块(默认未安装)
电源输入:  直流6~42V.
工作温度:-30°C ~ 70°C
尺寸: 200*145*25mm,8个定位孔。

支持操作系统:
1、Android 4.1;
2、Linux(TI DVSDK);
3、Windows CE 6.0;
4、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0

 北京芯普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hipsee.com

网友C(2015-04-14):
 www.znted.com代理显控信捷触摸屏

网友D:
货比三家不吃亏 http://www.we-c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