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调速也是调频吗?

楼主(2013-08-06):
学变频的时候,看到这个电路就很容易理解变频了,很容易理解调速了,

但学习伺服的时候,没看到关于这样的图啊。

伺服的调速也是和变频一样吗,手册上就简单的一句“电流控制”!不理解

哪位给解释下,伺服驱动器的功率模块是啥样的哇?

网友A:
1、到现在,我们的工控人竟然不知道伺服电机是怎么调速的?!

2、伺服电机是交流电机,就是变频调速的;

3、伺服电机是直流电机,就是直流调压调速的;

4、所有伺服都可以看成“PLC+电机调速电路+编码器”!

网友A:
5、伺服速度梯形图上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指令都是PLC计数器器完成并输出的;

6、这些运行指令到达调速电路,调速电路实施对伺服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网友A:
8、位置环就是PLC的一个计数器,用户给定的指令脉冲数作为被减数,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作为减计数脉冲,计数器的输出数与比较电路的给定比较,输出各种运行指令;

这个大家可以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7472_1.shtml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一帖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现在,我们的工控人竟然不知道伺服电机是怎么调速的...

 有图吗?求图!文字叙述毕竟不直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有图吗?求图!文字叙述毕竟不直观!……

 1、电机调速原理,决定的,不会有别的方法对电机调速;

2、你只要打开伺服电机接线端子排,你就会看到电机电源接线端子U V W;

3、下面贴中,有一个方框图,伺服电机电源端直接接入PWM,PWM的上端是变频调速主电路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9/454151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有图吗?求图!文字...

  1、电机调速原理,决定的,不会有别的方法对电机调速;

这个伺服调速的问题,正是因为其他方法调速才想起来的。

单相电机调速其实是减压调速的。(算是弱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