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粒状柔性密封填料解决水泵滴漏水不再是难题

楼主(2013-08-06):
一、  产品简介

 怡天德力ES-9100型柔性颗粒状密封填料和GS-9200型纳米柔性密封填料能有效解决石化、电厂、煤矿、冶金、化工、制药、污水处理、油田、炼油、热力、自来水、机械设备厂中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机械设备中具有旋转往复运动、螺旋运动的轴或杆中出现的跑、冒、滴、漏密封难题。

     动密封技术在我国的运用一直存在着缺陷,尤其是泵类的轴端密封,一直沿用传统的压盘根密封方法,普遍存在泄漏、轴承轴套寿命低、更换检修频繁等问题。密封材料可以在使用之前配置成液体或者膏体,在两个需要填充密封的部件之间涂抹,在固化之后就可以起到密封的作用。不过在一些特殊的设备中,选择适合的密封材料很重要。

    具有填料箱式密封结构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机械设备在使用盘根、纳米盘根、泥状填料时,因使用环境和工况的原因,出现了被腐蚀、滴漏、轴套磨损严重、电耗高、检修更换难,耗时费工等问题。不仅耗去很多的电量,也浪费了很多的维修时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工作人员和生产企业。因此大家都在积极寻找更合适的填料来解决难题。

   颗粒状柔性密封填料是集节水、节电、节能环保于一身的新型密封填料,具有很高的延展性、可塑性、润滑性、耐磨性和长寿命,同时摩擦的系数很低,减少设备之间的摩擦,因为这种产品能够循环使用,所以综合的效益比较高。最主要的是它不容易受到任何介质影响。

   使用颗粒状柔性密封填料就可以解决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设备在使用时出现的跑、冒、滴、漏密封难题,这样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也可以提高效益,节省维修费用。

   使用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不需要对使用的设备部位作任何的修改,可以直接使用,无论是手工还是用注射填料枪装填都十分方便,比传统的填料更加省时省力。而且,一台普通的水泵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安装完毕,在填装后这些材料不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不腐蚀,也不会漏水,对有些微小的粉尘颗粒也能吸容到填料中,起到保护轴套,减少噪音。因为这种填料能够循环使用,所以不必担心更换的问题,只需要以后偶尔填补即可。在泵类的轴端使用,能保证不滴漏,完全解决了使用传统填料时滴漏和寿命短的问题,虽然价格上相对来说比传统填料略微昂贵,但是后期带来的效益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有的价值,给企业降低了很多的成本和各项费用。

    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采用了全新的工艺,而且以科学的原理和独特的加工工艺制作再加上先进技术研制,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填料。因此它在节能环保高效安全等方面有很大的超越。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市场前景广阔。不论您是终端用户,还是代理商或是使用企业,我们将秉承用心做事、诚心待人并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未来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必将以其节能环保的优势受到众多使用企业的青睐。

运作原理

本产品在非工作状态下表现为柔软性,无固定形态的固体物,具有可延展可塑性、柔性颗粒状、手感润滑。在受压力和热感应下,产品在工作环境中活跃成型,形成与轴套不规则处完全吻合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个“筒圈状”,弹塑性极好的填料环,其相对运动表面间隙极小,无泄漏途径,从而达到传统密封材料无法达到的稳定性做到不滴漏密封效果。

 产品特点

1. 密封效果好,在正确安装或技术指导下可以达到100%无滴漏。

2. 摩擦系数小,减少并降低了设备运转时的噪音,改善了机机械水泵周围的环境,延长轴套的使用寿命。

3. 保护轴套和轴承,不必拆开重装,即使轴套有轻微磨损,也可放心填装。对介质中的颗粒粉尘具有吸容性,能减小介质中颗粒粉尘对密封材料的破坏。

4. 导热效果好,无需水冷却或冲洗,可避免介质的无谓流失。

5.化学稳定性强,适用于酸、碱及其它腐蚀性介质。
6.安装操作简便,无须对安装人员进行复杂的培训。

7.库存单一,只需准备一种填料产品就可以满足各种型号机泵的需要。
8.产品从生产到安装及使用中均不出现污染现象,属于典型的节能环保产品。
9.综合经济效益高节能100%,可节电节水。

10.使用寿命长可达到12个月以上,将使用过的废旧填料放在机油中浸泡7-10天(掰散),柔软后可再次循环使用。

    11.比起盘根使用量可节省1倍,比起泥状填料使用量可节省1.5倍。

  四、 现有密封产品综合效益分析

1.传统编制盘根 这种盘根是将耐磨材料制成纤维,将纤维编织成绳状物品,使得绳状物品具有较低的压力下的变形性能。但是这种产品的表面形态却不能满足要求动态密封的要求:物品表面凹凸不平,与轴摩擦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着渗漏的通道。轴径越大,盘根就越长,通道就越多,也就是轴径越大渗漏量就越大。存在着大量的渗漏通道使用中,这些区域处于干磨状态。

2.传统的机械密封装置目前,机械密封的摩擦副倾向于采用高硬度、高模量的材料制作,目的是通过材料的高耐磨性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现在最新的产品是摩擦面材料表面已经是纳米金刚石涂层。通过材料的耐磨性提高产品的寿命是合乎道理的,产品的寿命取决于材料的耐磨性,如果材料不耐磨,产品的寿命就会缩短;因此,自机械密封装置问世以来,人们就不断地将最新的高硬度耐磨材料应用上去。在机械密封装置的技术发展历史上,这种做法确实使得产品的使用寿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在所有的场所都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当介质中含有硬质颗粒时,通过提高材料硬度的方法取得的效果就非常有限。实践证明,机械密封装置密封寿命并不单单是材料的耐磨性决定的,更重要的是,机械密封装置中的所有的功能零件在使用中不能失效,而恰恰是功能件的失效才是密封失效的重要因素。

3.本产品与传统密封产品综合效益比较:

(1)盘根

    一台普通离心泵填装盘根4圈左右,一次能使用30天,一年需要更换4次

  一年花费为50至200元(1000g)×4次=200至800元

  一年更换一次轴套,花费为100多元

  这期间不算工人在更换盘根时难度大,时间长,一年漏水的成本,运转时噪音声大,电耗高的费用。

2.泥状填料

     300元/公斤    注射枪3000元/个

  一台普通离心泵填装泥状填料500克,一次能使用90天左右,一年需要填装4次,一年花费为150元×4次=600元。没有注射枪无法使用该产品。

(3)机械密封

    一台普通水泵安装机械密封费用为200至5000元,一般使用6个月,改造更换一次需要花费200至5000元。一年改造2次花费为400至10000元。

   由于生产波动和设备故障的不确定性导致密封泄露, 但是维修费用非常高,而且检修的时候要必须更换所有整套易损件,其费用相当昂贵。

(4)超塑型纳米盘根

1000元/公斤

一台普通离心泵填装盘根4圈左右,一次能使用90天,一年需要更换4次

  一年花费为1000元(1000g)×4次=4000元

(5) 一台普通泵用4圈盘根约1000g,填装本填料只需250-500g左右,共计花费约1000-2000元。

           马先生  15311179095  www.yitiandeli.com

楼主(2015-03-14):
我厂采用了该产品确实使用的效果不错,使用期间免维护、使用寿命长、解决了盘根出现的跑、冒、滴漏密封难题。

楼主(2016-03-05):
 怡天德力ES-9100型柔性颗粒状密封填料和GS-9200型纳米柔性密封填料能有效解决石化、电厂、煤矿、冶金、化工、制药、污水处理、油田、炼油、热力、自来水、机械设备厂中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机械设备中具有旋转往复运动、螺旋运动的轴或杆中出现的跑、冒、滴、漏密封难题。

     动密封技术在我国的运用一直存在着缺陷,尤其是泵类的轴端密封,一直沿用传统的压盘根密封方法,普遍存在泄漏、轴承轴套寿命低、更换检修频繁等问题。密封材料可以在使用之前配置成液体或者膏体,在两个需要填充密封的部件之间涂抹,在固化之后就可以起到密封的作用。不过在一些特殊的设备中,选择适合的密封材料很重要。

    具有填料箱式密封结构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机械设备在使用盘根、纳米盘根、泥状填料时,因使用环境和工况的原因,出现了被腐蚀、滴漏、轴套磨损严重、电耗高、检修更换难,耗时费工等问题。不仅耗去很多的电量,也浪费了很多的维修时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工作人员和生产企业。因此大家都在积极寻找更合适的填料来解决难题。

   颗粒状柔性密封填料是集节水、节电、节能环保于一身的新型密封填料,具有很高的延展性、可塑性、润滑性、耐磨性和长寿命,同时摩擦的系数很低,减少设备之间的摩擦,因为这种产品能够循环使用,所以综合的效益比较高。最主要的是它不容易受到任何介质影响。

   使用颗粒状柔性密封填料就可以解决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设备在使用时出现的跑、冒、滴、漏密封难题,这样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也可以提高效益,节省维修费用。

   使用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不需要对使用的设备部位作任何的修改,可以直接使用,无论是手工还是用注射填料枪装填都十分方便,比传统的填料更加省时省力。而且,一台普通的水泵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安装完毕,在填装后这些材料不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不腐蚀,也不会漏水,对有些微小的粉尘颗粒也能吸容到填料中,起到保护轴套,减少噪音。因为这种填料能够循环使用,所以不必担心更换的问题,只需要以后偶尔填补即可。在泵类的轴端使用,能保证不滴漏,完全解决了使用传统填料时滴漏和寿命短的问题,虽然价格上相对来说比传统填料略微昂贵,但是后期带来的效益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有的价值,给企业降低了很多的成本和各项费用。

    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采用了全新的工艺,而且以科学的原理和独特的加工工艺制作再加上先进技术研制,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填料。因此它在节能环保高效安全等方面有很大的超越。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市场前景广阔。不论您是终端用户,还是代理商或是使用企业,我们将秉承用心做事、诚心待人并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未来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必将以其节能环保的优势受到众多使用企业的青睐。

运作原理

本产品在非工作状态下表现为柔软性,无固定形态的固体物,具有可延展可塑性、柔性颗粒状、手感润滑。在受压力和热感应下,产品在工作环境中活跃成型,形成与轴套不规则处完全吻合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个“筒圈状”,弹塑性极好的填料环,其相对运动表面间隙极小,无泄漏途径,从而达到传统密封材料无法达到的稳定性做到不滴漏密封效果。

 产品特点

1. 密封效果好,在正确安装或技术指导下可以达到100%无滴漏。

2. 摩擦系数小,减少并降低了设备运转时的噪音,改善了机机械水泵周围的环境,延长轴套的使用寿命。

3. 保护轴套和轴承,不必拆开重装,即使轴套有轻微磨损,也可放心填装。对介质中的颗粒粉尘具有吸容性,能减小介质中颗粒粉尘对密封材料的破坏。

4. 导热效果好,无需水冷却或冲洗,可避免介质的无谓流失。

5.化学稳定性强,适用于酸、碱及其它腐蚀性介质。
6.安装操作简便,无须对安装人员进行复杂的培训。

7.库存单一,只需准备一种填料产品就可以满足各种型号机泵的需要。
8.产品从生产到安装及使用中均不出现污染现象,属于典型的节能环保产品。
9.综合经济效益高节能100%,可节电节水。

10.使用寿命长可达到12个月以上,将使用过的废旧填料放在机油中浸泡7-10天(掰散),柔软后可再次循环使用。

    11.比起盘根使用量可节省1倍,比起泥状填料使用量可节省1.5倍。

  四、 现有密封产品综合效益分析

1.传统编制盘根 这种盘根是将耐磨材料制成纤维,将纤维编织成绳状物品,使得绳状物品具有较低的压力下的变形性能。但是这种产品的表面形态却不能满足要求动态密封的要求:物品表面凹凸不平,与轴摩擦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着渗漏的通道。轴径越大,盘根就越长,通道就越多,也就是轴径越大渗漏量就越大。存在着大量的渗漏通道使用中,这些区域处于干磨状态。

2.传统的机械密封装置目前,机械密封的摩擦副倾向于采用高硬度、高模量的材料制作,目的是通过材料的高耐磨性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现在最新的产品是摩擦面材料表面已经是纳米金刚石涂层。通过材料的耐磨性提高产品的寿命是合乎道理的,产品的寿命取决于材料的耐磨性,如果材料不耐磨,产品的寿命就会缩短;因此,自机械密封装置问世以来,人们就不断地将最新的高硬度耐磨材料应用上去。在机械密封装置的技术发展历史上,这种做法确实使得产品的使用寿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在所有的场所都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当介质中含有硬质颗粒时,通过提高材料硬度的方法取得的效果就非常有限。实践证明,机械密封装置密封寿命并不单单是材料的耐磨性决定的,更重要的是,机械密封装置中的所有的功能零件在使用中不能失效,而恰恰是功能件的失效才是密封失效的重要因素。

3.本产品与传统密封产品综合效益比较:

(1)盘根

    一台普通离心泵填装盘根4圈左右,一次能使用30天,一年需要更换4次

  一年花费为50至200元(1000g)×4次=200至800元

  一年更换一次轴套,花费为100多元

  这期间不算工人在更换盘根时难度大,时间长,一年漏水的成本,运转时噪音声大,电耗高的费用。

2.泥状填料

     300元/公斤    注射枪3000元/个

  一台普通离心泵填装泥状填料500克,一次能使用90天左右,一年需要填装4次,一年花费为150元×4次=600元。没有注射枪无法使用该产品。

(3)机械密封

    一台普通水泵安装机械密封费用为200至5000元,一般使用6个月,改造更换一次需要花费200至5000元。一年改造2次花费为400至10000元。

   由于生产波动和设备故障的不确定性导致密封泄露, 但是维修费用非常高,而且检修的时候要必须更换所有整套易损件,其费用相当昂贵。

(4)超塑型纳米盘根

1000元/公斤

一台普通离心泵填装盘根4圈左右,一次能使用90天,一年需要更换4次

  一年花费为1000元(1000g)×4次=4000元

(5) 一台普通泵用4圈盘根约1000g,填装本填料只需250-500g左右,共计花费约1000-2000元。

楼主(2019-05-23):
动密封技术在我国的运用一直存在着缺陷,尤其是泵类的轴端密封,一直沿用传统的压盘根密封方法,普遍存在泄漏、轴承轴套寿命低、更换检修频繁等问题。密封材料可以在使用之前配置成液体或者膏体,在两个需要填充密封的部件之间涂抹,在固化之后就可以起到密封的作用。不过在一些特殊的设备中,选择适合的密封材料很重要。    具有填料箱式密封结构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机械设备在使用盘根、纳米盘根、泥状填料时,因使用环境和工况的原因,出现了被腐蚀、滴漏、轴套磨损严重、电耗高、检修更换难,耗时费工等问题。不仅耗去很多的电量,也浪费了很多的维修时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工作人员和生产企业。因此大家都在积极寻找更合适的填料来解决难题。   颗粒状柔性密封填料是集节水、节电、节能环保于一身的新型密封填料,具有很高的延展性、可塑性、润滑性、耐磨性和长寿命,同时摩擦的系数很低,减少设备之间的摩擦,因为这种产品能够循环使用,所以综合的效益比较高。最主要的是它不容易受到任何介质影响。   使用颗粒状柔性密封填料就可以解决的水泵、搅拌机、压缩机、干燥机、减速机、压滤机、除灰设备、抽油机等众多设备在使用时出现的跑、冒、滴、漏密封难题,这样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也可以提高效益,节省维修费用。   使用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不需要对使用的设备部位作任何的修改,可以直接使用,无论是手工还是用注射填料枪装填都十分方便,比传统的填料更加省时省力。而且,一台普通的水泵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安装完毕,在填装后这些材料不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不腐蚀,也不会漏水,对有些微小的粉尘颗粒也能吸容到填料中,起到保护轴套,减少噪音。因为这种填料能够循环使用,所以不必担心更换的问题,只需要以后偶尔填补即可。在泵类的轴端使用,能保证不滴漏,完全解决了使用传统填料时滴漏和寿命短的问题,虽然价格上相对来说比传统填料略微昂贵,但是后期带来的效益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有的价值,给企业降低了很多的成本和各项费用。    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采用了全新的工艺,而且以科学的原理和独特的加工工艺制作再加上先进技术研制,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填料。因此它在节能环保高效安全等方面有很大的超越。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市场前景广阔。不论您是终端用户,还是代理商或是使用企业,我们将秉承用心做事、诚心待人并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未来颗粒状柔性动密封填料必将以其节能环保的优势受到众多使用企业的青睐。运作原理本产品在非工作状态下表现为柔软性,无固定形态的固体物,具有可延展可塑性、柔性颗粒状、手感润滑。在受压力和热感应下,产品在工作环境中活跃成型,形成与轴套不规则处完全吻合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个“筒圈状”,弹塑性极好的填料环,其相对运动表面间隙极小,无泄漏途径,从而达到传统密封材料无法达到的稳定性做到不滴漏密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