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OM接口

楼主(2013-08-06):
请高手,我的笔记本电脑USB接口怎么没有COM1-COM4接口,只有COM10.COM12.COM1接口.请问高手们这样的电脑怎么能和PLC连接.

网友A:
买个USB转232,去驱动里改接口

网友B:
不用在属性里面改下就行。

网友C:
COM口是虚拟出来的吧,这个可以改的;

网友D:
笔记本没有自带串口的话,可以买一个USB转232的.插入后安装驱动,在属性里面修改COM口和波特率等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在属性里面改好,谢谢!

网友E:
可以买一个USB转232的.插入后安装驱动,在属性里面修改COM口和波特率等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F:
在属性里面,可以更换COM号,跟重命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用在属性里面改下就行。

网友H:
在硬件属性里面改

网友I:
可能是前面的编号,已经指定用途了。

网友J:
USB转232的串口是虚拟的,在电脑系统属性串行通讯里面改下就行

网友K:
在设备资源管理器中的相对应的端口属性中,有个高级选项可以更改其端口标示,前提是这个端口号没被占用!见下图

网友L:
前面的各位老师都讲得很清楚了。照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