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互感器,如何使用,应注意些什么,帮忙出下注意!

楼主(2013-08-06):
师父们,求指教,说实在的,互感器是个啥我都不知道,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还望看见的能解答一下。

现有三相380V的进线,然后弄三个互感器测,3相都要套上去,直径是50mm左右的,每一个互感器都要有2路输出,一路是接电表的,还有一路是输出模拟量4-20mA的,这个模拟量是为了要监测出最高瞬时电流,反正是要求互感器能输出对应的4-20mA的电流啦,至于接电表那路我不知道怎么接,对电工的知识太缺乏了,头痛,应该怎么选互感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希望能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计量级的建议选用0.5级或0.2级的,0.2级的要贵一些呀。

保护回路输出4~20mA的可以用5P或10P级的。

网友B:
1.选择互感器两个绕组,一组为计量用接电度表,一组为测量用接电流变送器。

2.选好互感器等级,可用0.5S级做计量用,用0.5级做测量用。

3.选好互感器变比。应根据用电器额定电流加一定裕度选择变比,保证用电器额定电流为电流互感器满量程的2/3。

4.电度表接线要注意正、反极性,每相电压与每相电流要一一对应。

网友C:
正解!!!!!!引用 世猫 的回复内容: 1.选择互感器两个绕组,一组为计量用接电度表,一组为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选择互感器两个绕组,一组为计量用接电度表,一组为测...

您好,你有没有知道的品牌有符合我上述要求的啊,我网上搜了下有个叫 安科瑞的牌子符合,但他的开孔直径最大是40,我需要不能小于50的,所以很悲哀,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其他有合适的,能不能直接指点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选择互感器两个绕组,一组为...

  你的接母线电压的电缆是几个平方的?LMZ-0.5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开孔尺寸有Φ55、Φ75、Φ100不等,应该能满足通常情况下一次电缆的穿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