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故障

楼主(2013-08-06):
再电机运行过程中,变频器报恒速中过电流,变频器复位后,有时电机一运行就报恒速中过电流,运行不了,必须脱开变频器,直接给电机380伏电压,让电机转一下,再用变频器驱动,就行。有时报恒速中过电流后,把变频器复位后,直接就能启动,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哪位老师支支招呀

网友A:
感觉楼主描述的像是启动过快所致,延长启动时间,缓慢加载试试

楼主:
不是在启动过程中报警的,是在机器运行过程中报警的,正在运行,比如运行20分钟突然出现报警

网友B:
应该是电机过载吧,看一下是不是带的设备有卡 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在启动过程中报警的,是在机器运行过程中报警的,正在...

碰到同样的问题,求解,而且比你的这种情况,还多几种。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18411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18541_1.shtml

网友D:
   运行过程中报警过载,应该是电机过载吧

检查电机负载有卡不,或是电机轴承有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