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查找设备漏电的方法

楼主(2013-08-06):
      用电设备的漏电现象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如何及时发现漏电现象呢?现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大家不妨试一试。

     第一,用万用表测量漏电电压,把万用表转换开关放在交流电压测量档上,一般放在交流电压250V档位,然后把黑表笔插入所测设备附近的土壤里,红表笔接在设备的金属外壳上。这时看万用表上指示数,如果表针不动,可依次改放低挡,直到指示出具体的数据即为该设备的漏电电压。如果当表笔在最低档时仍无指示,即为该设备没有漏电现象存在。

    第二,用验电笔检查有无漏电。检查者手握验电笔直接与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相接,当验电笔中的氖管发亮时,即说明该设备有漏电现象,并说明漏电电压较高。当氖管不亮时,不能说明设备没有漏电现象,可能是漏电电压低氖管亮不起来,也可能就没有漏电电压。

    第三,在没有万用表及验电笔时,可用手背碰一下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当有手麻或电击感时,就说明该设备有漏电电压。当有电击感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说明漏电电压比较高。要停机检查分析原因,排除故障之后再使用,否则可能出现触电事故。

网友A:
第一种,,,如果用数字式万能表测量,在40V作用。。。。能相信不,,,因为数字会变来变去。。。。不知道可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