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信捷PLC和串口服务器通信,不干扰西门子PLC

楼主(2013-08-06):
设备是改造别人的设备,一共5台设备,别人的设备的只有一台PLC是信捷PLC,对此设备进行改造,在旁边加了个柜子,柜子里面放两台MM430变频器和一个S7200的PLC,加的柜子的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电源均来自原来的控制柜。两个PLC通过串口服务器和力控通信,不开变频器时,两台PLC通信正常,开变频后信捷PLC和串口服务器通信不正常,一直丢数据包,但西门子PLC通讯正常,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电机的尖峰脉冲产生电磁干扰,打电机电缆和通信线隔开,或者对通信线穿金属管处理

网友B:
变频柜有进线电抗吗?如果在控制柜里加个滤波器能不能行?串口用哪种485?422?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柜有进线电抗吗?如果在控制柜里加个滤波器能不能行?...

电抗器没,控制回路加滤波器了,没什么效果。485....但是不经过串口服务器,直接接到电脑的串口上,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尖峰脉冲产生电磁干扰,打电机电缆和通信线隔开,或...

隔开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C:
建议接地,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