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的问题,关于PLC控制伺服的

楼主(2013-08-06):
楼主公司的喷涂自动滑台,把素材放到架子上,按下前进按钮,滑台前进,达到指定位置停止,逆时针旋转90度,机器人开始喷涂,第一遍喷好再旋转180度,第二遍喷好后旋转90度回原点

楼主:
控制柜是这样的

PLC接线是这样的

楼主:
运行时用人机界面控制,

楼主:
楼主的问题:

1.PLC是以什么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是输出脉冲还是转90度和180度分别给个信号

2.PLC怎么知道伺服电机转了多少度

网友A:
PLC和伺服电机的运用,我们也做过,最终给伺服驱动的还是靠脉冲量来控制伺服电机旋转的圈数,以脉冲的频率来控制旋转的速度,转多少度这个很难说,这要看你设置到伺服驱动的分辨率(意思是旋转一圈的脉冲数)参数,这个参数可以自己设置,伺服驱动手册里肯定有介绍,还有就是你得知道机械结构设计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确定多少个脉冲转多少度。过后你也可以做个算法,直接旋转好多度,自行计算发送多少个脉冲。

网友B:
1,PLC 控制伺服方式很多,我们用的 CT 伺服,PLC 与 伺服总线通讯控制,PLC 程序只是给出一个运行控制地址及状态控制发给伺服,伺服自己计算控制运行位置

2,PLC 知道伺服转了多少度,这个在伺服中做好运行位置计算,运行到达 PLC 给的控制量后输出状态字给 PLC ,运行位置到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PLC 控制伺服方式很多,我们用的 CT 伺服,P...

  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这样减少 PLC 的负载,程序在伺服里运行控制,直接输出状态

网友D:
电工 电子 PLC技术交流群212610709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LC 控制伺服方式很多,我们用的 CT 伺服,P...

感谢回答,再提一个问题就是伺服电机是否PLC每输出一个脉冲都会旋转一个角度,存不存在丢步导致实际没转到那么多?

网友E:
电柜第一层是台湾永宏的PLC,第二层是三菱的伺服控制器,第三层是机器人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柜第一层是台湾永宏的PLC,第二层是三菱的伺服控制器...

第三排是台湾东元的变频器

网友F(2014-01-06):
引用 网友B:
1,PLC 控制伺服方式很多,我们用的 CT 伺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