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总是丢程序

楼主(2013-08-06):
现场SLC500。1747-L553最近总是出现程序丢失,故障代码0002h,Unexpected hardware watchdog timeout.
CPU电池正常。
换了块CPU,还是出现该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考滤下干扰的问题呢?有没有干扰源?

楼主:
问题是周围没有变频之类的设备,也没有大功率设备。

网友B:
Probable cause
Noise
Lightning
Improper grounding
Lack of surge suppression on outputs with inductive loads
Poor power source
Loss of battery or capacitor backup
Recommended Action:
Correct the problem, reload the program and run, You can use the Autoload feature with a memory module ( NOT APPLICABLE TO SERIES A 5/01) to reload the program and enter the run mode.

楼主:
要加存储模块啊。。。。。。。。。。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就是一停电再送电就丢程序。后来干脆24小时开机,不关了。

楼主:
最后怎么解决呢。一直没停过?

网友D:
加存储模块,然后修改控制器属性的S寄存器的值,保证上电重新加载程序。

网友E(2014-01-13):
电磁干扰吧应该,我也遇到了啊。

网友F(2014-06-05):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没解决掉,干脆换新CPU就好了。说电磁干扰吧,难道新的cpU模块就没干扰吗?求正解!

网友G(2014-11-18):
引用 网友B:
Probable causeNoiseLightnin...

想看到汉语版的,英语实在有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存储模块,然后修改控制器属性的S寄存器的值,保证上电...

 能不能更具体一些!谢谢了,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