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公司接到一个订单,出口的,要求电气电压为400V,一直没有搞过特殊电压的,向大伙求助了:

1.380V的电器可否在400V下长期正常工作

2.如果400V的线电压,那么按理算单相对零电压为230V,可否用220V电器

3.如果以上两条都不成立,那么请问单采购400V电器比380V的电器价格又怎么样,比如说三相电机

网友A:
现在运行的电器都在420V中煎熬呢。

目前我们的电源不是400V吗?变压器的铭牌10/0.4KV,低压母线电压经常在420V,尤其是夜间。

网友B:
功率有多大啊?不是很大的话,搞个隔离变压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我们做的设备3P380V的原型设计,直接放在3P415V的场合了,有几年了,没见反馈有多少问题的。

你400V应该是 主电路的吧?

我们也就是主电路部分是380放到415使用,控制电路部分的话,原先是380/220,变压器原边还有副415V的绕组的。

网友D:
我们现在用的电,三相电压都是400V,为了安全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E:
放心大胆用!

网友F:
可以的,实际上国内单相220有很多都230以上的,三相超过420的都大大的多。

网友G:
1,我们现在用的电,三相电压都是380 - 400V

2,如每个电柜的功率不是太大,就每个电柜内加个稳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用的电,三相电压都是400V,为了安全加一个隔...

网友I:
低压变压器的输出都是0.4KV,铭牌上就是这样标注的。你客户提供的数据,刚好说明和咱们中国的电压一样。为啥400V,为了降低因电压损失引起的。

网友J:
国内电网是380V的,但是由于电网电压不稳定,电气产品的设计大多按照正负10%甚至更多电压波动范围来设计的,400V下应该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看你们选型的电气元器件的电压工作范围。

网友K: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电压了。通常我们说的380V电压,母线电压是400V,用电器电压一般都要求不超过400V即可。 我家现在的电源电压就是230V,家电照样用。

网友L:
电气标称:单相民用品的标注220V,对应民用三相就是380V,单相工业品标注230V,对应工业三相就是400V

网友M:
貌似线圈电压可以承受它的电压的正负百分之5,所以没事的

网友N:
赞成9楼的说法,现在低压变压器基本那个数值,我们公司用的低电压都是690,400V,电机铭牌写着220Y/380△,实践上接角的电压都是400V,电压显示都在407左右。每个设备的电压都有个范围的。话说回来,如果是做韩国、日本、德国、美国等的出口产品要求都很苛刻,当然,这些国家是不会买这种质量不安全的设备的(国人的产品大家心知肚明),越南、巴基斯坦、印尼、就很喜欢和中国人做这种交易

网友O:
看了上面的回复,工控网里牛人多啊,而且都是热心肠的回到别人的提问。想想我之前在另外一个论坛提问几天都没人搭理..........哎。

网友P:
三相400V是欧洲标准,如果设备的电压范围是正负10%话,就可以用。

网友Q:
还是要按照标准400V制作。在国内电网,标准380,实际可能达到420;谁能保证400的标准,电压不会搞到450.380加420还可以承受,加450就不行鸟!

网友R:
应该没有问题,实际使用中电压高过400V的时候很多。

网友S:
还是要按照标准400V制作。在国内电网,标准380,实际可能达到420;谁能保证400的标准,电压不会搞到450.380加420还可以承受,加450就不行鸟!

-----------------------------------------------------------------------------------

这个回复靠谱!

其它回复都是瞎回复,捞起半截就开跑。

能用,和能通过标准验收是两码事,差距大了去了!

能用,和能可靠耐用是三码事,差距太大了去了!

说不定人家说的是400V/60Hz的系统呢!频率不同带电动机转速差这么大,电动机厂家有没有通过60Hz状态下的测试,这都是问题。

兄弟,搞出口一定要搞好,别搞出个豆腐渣工程来,那不是给   中国制造   伤口上撒盐吗?

网友T(2014-01-06):
引用 网友J:
国内电网是380V的,但是由于电网电压不稳定,电气产品...

网友(2015-10-07):
引用 网友S:
还是要按照标准400V制作。在国内电网,标准380,实...

网友U:
看了这么多回复,19楼回答最有道理。

出口的东西,再打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一定要慎重考虑。

网友V(2016-05-31):
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现在一直这么用!

网友W(2017-03-26):
国内电器都是可以到240V的,目前国内都是超电压运行,线电压都到420V了,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放心使用,我们公司也有出口的,也都是这么配的。

网友X(2018-02-02):
真正意义上的低压都在4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