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电机还是 ?

楼主(2013-08-07):
  昨天从国外进口一批备件,打开看有一个东东,原来从没有看到过的,不知是何物?

  看看还有三个插接口

  是不是步进电机 ?

网友A:
是小步进吧,我们纺机上经常用类似的这个玩意。

网友B:
是带控制驱动电路的马达,接电源给信号才能转。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带通讯接口的吧

网友C:
没有见过哦

网友D:
根据型号查了下,貌似是Lexium电机--伺服电动机,施耐德旗下的产品。

网友E:
伺服电动机                                                 .

网友F:
应该是伺服电机,步进的一般都标写每转步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根据型号查了下,貌似是Lexium电机--伺服电动机,...

楼主:
 倒底是伺服还是步进呀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倒底是伺服还是步进呀 ??

网友I:
等待专家详解。

网友J:
是直流伺服电机,要是步进电机应标明步距角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倒底是伺服还...

网友K:
像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L:
有点类似伺服电机的结构

网友M:
是直流调速电机吧。。。没有仔细查品牌。。从标牌上看,没有编码器线数,应该无法定位,只能调速。。。在变频调速器出现之前,需要调速的地方都采用直流调速。直流电机在恒转矩的情况下,电枢电压与电机转速成正比。这个应该比普通直流调速电机更先进一些,可以通过profibus来给定参数。。

网友M:
查了一下资料补充一点:无刷直流电机。。应该配个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根据型号查了...

网友O(2013-10-18):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查了一下资料补充一点:无刷直流电机。。应该配个无刷直流...

   ??

   原来是一个步进电机,带有控制器,老外昨天刚改完的项目,现在步进电机和控制器全拆下不用了,直接将这个电机接入 S7 317-2 DP/PN 的 PROFIBUS 总线系统中运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是小步进吧,我们纺机上经常用类似的这个玩意。

网友Q:
直流小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直流小伺服电机

  可能是伺服吧,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一个 48V 电源供电,然后 PLC PROFIBUS 总线控制其动作,还有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