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你高手理性分析德系和日系PLC区别

楼主(2013-08-07):
大家好,小弟以前用的一款和S7-200通用的国产PLC,用的200的编程软件写程序,所以对西门子的编程算是入门,现在由于公司需要用台达PLC,大家也知道台达属于日系PLC,而西门子是德国,小弟想请教下大家,这两种编程思维有什么区别,以前用200时感觉在自锁互锁方面很是繁琐,稍微大点程序互锁就不好搞了,而台达的貌似用S指令,写好流程图,按流程图写就可以了,感觉出入好大,小弟刚开始入手台达,希望各位高手给点建设性意见,不想走太多弯路,顺便请高手不吝赐教详细分析下德系和日系PLC的区别!

网友A:
你直接用台达的ISPsoft编程软件就好了,和西门子MicroWIN一样的模式。

注意开关逻辑中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与西门子不太一样。

不要用WPL编程,那是典型的三菱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台达的ISPsoft编程软件就好了,和西门子M...

我也觉得两个软件好像,我想知道,这两个编程思维差别,我如果按那个西门子的思维写也是一样的么?

网友B:
台达属于日系PLC

感觉这话有问题哈。

台达只是跟日系PLC的编程差不多。

其实你有200PLC的经验,外加台达PLC的编程手册等资料,其他相信不会难到你。

网友C:
有200的编程经验,学习台达的那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网友D:
德系的是按照机器的思路做程序的,日系的编程是按照亚洲人的思维习惯做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系的是按照机器的思路做程序的,日系的编程是按照亚洲人...

看了两个例子,感受到了,感觉有点转不过脑筋来啊~~有点难以接受日系的编程。。。。

网友A:
S7-200的干得上手,别去看啥实例,直接开始ISP干工程,不懂就打台达售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200的编程经验,学习台达的那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网友F:
PLC这东西,一通百通。不知道就看帮助,关键是信心。

网友G:
首先是,日系基本上都是小型机,德系大、中型机也都比较常见。软件上日系成系统的不多,独立性较强。德系也就基本上是指西门子,德系软件是系统性的,特别是在以组态软件为核心。在软件应用上,日系以简单实用为主,是电工能画电路图,基本掌握PLC的就可以设计程序,指令使用与我们平常思维相近。而德系一般来说,你的仔细学习指令和规则,你才能明白指令的意思,而且还要上机练习才能真正程序设计。但是德系的功能强大,因为除了200其它都是中型机心上的。其它附属产品如直流电机控制单元、伺服电机驱动器、变频器等,日系基本上软件和设备本身自带键盘都可完成设定。德系则严重依赖软件,SCOUT、technology。但是德系功能强大,不仅可以设定设备,还可以对设备运行进行参数监控。总体上来说学会使用德系就不在愿使用日系的。日系为什么流行,因为日系进入中国后不象德系,对软件获得进行严格控制,所以日系软件很容易得到,很快学会使用,人们会用什么,就使什么,近几年德系软件才不那难找,以前比登天都难。

网友H:
说白了,欧美的软件要钱,鬼子的白送!虽然也要激活码,但随处可以找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LC这东西,一通百通。不知道就看帮助,关键是信心。

不懂不要忽悠人家,从硬件 软件来说 欧美系PLC与日韩系有很大差别 欧美系多数是漏型输入,很多场合只能用PNP传感器;日韩系则相反;软件上来说,日韩系编程更符合东方人习惯。

网友J(2019-03-29):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PLC这东西,...

什么叫跟符合东方人的习惯, 其实就是个先入为主而已.

如果你先前学过c语言, 再来学PLC, 就会发现日系还停留在汇编时代, 而欧系已经在用高级语言了, 肯定更容易接受欧系排斥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