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线测试机

楼主(2013-08-07):
公司有三十几台自动针床测试机,时间比较早的,电气控制使用vme(Versamodule Eurocard)系统。本人对vme控制系统懂一点。现要求在自动针床测试机工站上加安装检查不良品,工艺必须到下一站不良品抛出。机械部分已安装好,电路准备在外部加控制线路,不知道用什么比较简单,便宜。十分着急!望各位师傅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A:
  vme(Versamodule Eurocard)系统? 没有玩过,你的硬件都到位,在运行系统中这个不良品有信号输出不,将输出的信号接到你的硬件控制运动上去

楼主:
谢谢!不良品有信号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良品有信号输出,

不良品有信号输出就好解决,按一楼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今天已调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