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刚在学wincc。

楼主(2013-08-07):
我在学阳胜峰老师wincc的第二讲,可是我这里运行时,按了wincc上的按钮后,PLCsim动作正确,可是运行系统上的循环灯颜色都没显示,连我给灯设置的最初的颜色都没显示。实在没辙了。。求助

网友A(2013-10-10):
1、设置WINCC的对应通道,确定是PLCSIM(区分是DP,IP与组态配置一样)

2、PLCSIM的通道选择正确,

3、所使用的变量对应正确,可以通过监控PLC程序中变量的变化是否与WINCC运行画面中的一致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