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七宗最

楼主(2013-08-07):
手机充电七宗最

—— 是七宗“最”,而不是七宗罪哦

自从jobs大神将触摸屏引入到手机以来,手机耗电一代更比一代强,出现了“用android手机的男人,都是好男人”的说法。面对手机电量不够用的问题,大牛们都是怎么做的呢,笔者这就带各位客官去看看技术达人们层出不穷的手机充电手段。

楼主:
1. 透明太阳能电池

一般的智能手机能够做到多薄?7mm?6.5mm?的确,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这已经相当薄了,但如果有了下面这种电池之后,5mm怎么样?

  据外媒报道,美国Ubiquitious Energy公司目前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的太阳能电池,和我们传统认知上的电池不同,这种电池外观很像我们见到的手机、平板贴膜,薄如蝉翼。

  一般来说,太阳能电池都是通过吸收可见光使其转化为电能,但这样以来就无法做到透明。Ubiquitious Energy的新型太阳能电池则可吸收紫外线和红外线等非可见光,并将其转化为电能,而可见光仍然可以穿透电池,所以从视觉上来看,电池是透明的。

楼主:
2. 用咖啡给手机充电

 这个取名为onE Puck的充电器和它的名字一样,外形很像ice hockey用的冰球,它不通过任何外部电源储存电量,全靠充电器两面的温差产生动力做功发电,可以给所有可用USB充电的手机或如iPod一样的设备充电,能基本达到和标准智能手机充电器一样的充电电量和速度。

  设想你在周末逛街时手机没电了,找了个星巴克,却发现有插头的桌子被占用完了,墙角还有剩余插头但得十分尴尬地站在那儿守着手机充电,哪儿都不敢去…这 时,你可以买一杯热咖啡舒服地坐下,将咖啡放在onE Puck红圈的那一面上,咖啡的热量传递到内部与蓝圈那面产生温差开始做功,大概30到60秒后充电器会准备就绪亮起指示灯,连接上手机开始充电,充电完 成后移走咖啡,充电器30秒后自动停止工作。如果买的是冷饮,则放在蓝圈那一面,相同过程完成充电。

楼主:
3. 发电鞋

美国莱斯大学4位学生设计一种发电鞋,将人们每走一步产生的能量采集存储为电能,用于手机充电。这款新型“PediPower”鞋可作为手机充电器,未来有望基于该原理对救生医学装置进行充电。

 研究成员之一的大卫-摩利拉(David Morilla)说:“我们在实验室研究分析人体运动时脚部产生的作用力,发现脚后跟和脚趾末端可产生较多的能量。我们之所以选择脚后跟作为‘动力源’, 是因为除了人类冲刺疾跑之外,正常行走中受重心引力作用都会在脚后跟产生能量。”

  这款发电鞋平均可产生400毫瓦的电能,在测试阶段足以完成电池充电。它通过一根连线将电能发送至一个电池组,稳压器可以保持能量平稳流动进入电池。

楼主:
4. 柴炉

  这绝对是户外爱好者的梦幻装备!能发电的户外取暖炉,重量只有935克,无需特别的燃料,只要在暖炉中加入树枝或其他可燃物,点燃之后,旁边的发电机就能将热能转化为电力输出,能过USB接口给手机、GPS、LED手电等电子产品进行充电。

楼主:
5. 人体热量

  在户外参加节日聚会的人们不必再为手机无法充电而苦恼,目前,英国沃达丰公司和南安普敦大学最新研制一种手机装置,可通过牛仔短裤和睡袋获取人体热量,实现手机充电。

  “充电牛仔短裤和睡袋”采用动力和热电技术,能够采集人体能量为手机充电,这种微妙充电器的设计是沃达丰手机公司在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帮助下完成的。短裤充 电器装配着类似泡沫的铁电驻极体材料,伴随着穿着者的移动,短裤的铁电驻极体材料被挤压或者变形,从而开始采集人体动能。这些泡沫类型的材料包含着许多孔隙,孔隙的表面能够永久性充电,呈现出压电性和热电性。

  压电性通常是指某种材料承受挤压时产生电能,人体运动时对短裤特殊材料产生挤压时,产生一种电流充电效应。伴随着短裤泡沫材料中的孔隙发生变形,短裤便开始充电,形成为手机充电的电流。

  同时,充电睡袋也基于“塞贝克效应”采集人体热能,这种效应产生热电性,某些材料当加热或者降温时,可以临时性充电。对于这种充电睡袋,睡袋织物材料中的热电组件能够监控温度变化情况,睡眠者身体的热量将穿过包含一个多层“功率毯”的模块。这个功率毯包含着聚合物膜和两个半导体,当它受热时能够产生电能。

楼主:
6. 呼吸

 心爱的手机经常电力不足?城市的空气环境越来越差?近日,国外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概念产品,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The AIRE mask”在外形上好像一个防毒面具,人在呼吸时产生的空气流动会带动其内部的小风扇,并为手机充电。这样,不管你是睡觉时,还是运动时,都可以为心爱的手机“亲口”充电了。

楼主:
7. 心跳

  南安普敦大学的电子学专家斯蒂夫-碧比称:“在无线设备广为应用的今天,人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如何随时随地为这些设备充电。由于传统的电池的供电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换电池。我们大学投资的一个公司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心跳为心脏起博器供电。鉴于这些电子设备的耗电量比较低,而人类又拥有许多可被利用的能量,如脚后跟踩在地板上发出的震动,因此我们很可能实现这个梦想:通过震动发电机为包括手机和MP3播放器在内的这些设备供电。”

  跟动能手表一样,这种迷你震动发电机的科学原理非常简单,即悬挂式的永久磁铁通过铜线圈来发 电。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及其Perpetuum公司已经发现,可以将设备的频率调为某一特定频率,这样就可以产生远比手表中大得多的能量。碧比先生表 示:“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人类的运动频率与发电所需的特定频率并不一致。不过,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发电机,实现最大程度的共振。”

网友A:
太有创意了,现代人们的智商无法预测啊。。。。。。。。

电泳整流器专业制造商保定宏诚变流器hong-che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