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K®数显磁控式电机软起动器

楼主(2013-08-07):
1、产品特点:

    BCK®数显磁控式电机软起动器首创用磁控限幅调压原理取代晶闸管的斩波调压方案;采用电压反馈闭环控制线路,使产品具有起动过程的自适应性能;该产品结构合理、性能可靠、对工矿环境适应性强,其突出优势在于:

     调压执行器件为箔式磁控器件,抗过载能力和起动器起动频次比第一代磁控式软起动器提高15%—20%;综合体积和重量减少15%—20%

      相比电子式软起动器,其抗过载能力由几十毫秒级提高到几十秒级,与电机的抗过载能力处于同一水平。

      调压方式为磁控限幅调压,非斩波调压,输出电压波形好,对电网无公害污染。

      采用闭环控制,输出电压爬升的速率能在额定的范围内自动调节,整机结构简单,调节方便,易于维护,适应非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采用闭路自动转换,起动平稳无二次冲击电流。当电机负载超出额定起动范围时控制系统自动转入恒流起动,进行强制转换。

     对电源相位无相序要求,安装方便,主回控制与控制电路之间只有磁路联系而无电路联系,控制方式简单,故障率低。

2、技术指标

       额定电压:AC380V,50HZ

       额定功率:15~355 KW

       起动特性:软特性

       其实电压:(60~75%)Ue

       起动电流:1.8~5Ie

       矩形特性:力矩匀速平滑上升

       转换方式:闭路自动转换

       起动载荷:负载率50%Te以内

       执行元件:箔式绕组磁放大器

       控制方式:闭环控制

       启动频次:12/小时(增强)

       具有4~20mA标准信号输出(用户选择)

       具有开关量输出(节点容量:AC220V,5A,(用户选择)

       具有软停止功能(用户选择)

内设计算机RS485通讯接口(用户选择)

环境温度:-50~55℃

相对湿度:相对湿度不超过90%(20℃)低温不凝露

使用环境:海拔高度≤4000米工作厂所无爆炸危险和破坏绝缘的酸性气体及导电尘埃

冷却方式:自然冷却

防护等级:IP20

地震强度:8度

安装方式:柜体应垂直于地面,倾斜安装不超过5°

3、主要保护功能:

      保护器具有过载保护、欠载保护、断相及三相不平衡保护、堵转保护、接地保护、漏电保护、线路保护、欠压及过压保护;

      具有起动延时功能,可避开起动大电流,它和过载动作时间分开。保护器内置互感器和零序电流互感器(可选),测量精度高而且抗干扰能力强;

      具有自动复位功能

      具有接地漏电保护输出、报警及预警功能(实时监控、提前发出警示信号、正常状态时自动解除预警信号和故障跳闸);

      具有故障记忆及电动机运行时间累积记忆功能,可供用户查看故障状态及电机的运行累计时间;

      基于微机和数字处理技术,测量精度高、线性好、故障分辨率准确可靠、抗干扰能力强;

      采用E²PROM存储记忆技术,实现参数设定,断电后设定 参数仍保存下来,无需再设定;

      配有设置键、移位键、数据键、复位键可对各种参数进行设定及修改;

      一机多用,可取代电压表、电流表、热继电器、电流互感器、时间继电器、漏电继电器、电流变送器等;

      具有4~20mA模拟量输出及RS485远程通讯接口,方便和上位机组成网络监控系统。通过上位机对监控器的保护参数进行设定和修改、运行状态监控和起停操作、历史数据查询等。

网友A:
学习学习,了解了解

电泳整流器专业制造商保定宏诚变流器hong-che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