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有趣的一些事

楼主(2013-08-07):
西门子逆变器6SE70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您知道的或遇见的,可以在这里和朋友们探讨一下,先说说我知道的:

矢量大全上面是这样说的:

使能信号----控制字1位3:逆变器使能命令(H“逆变器使能”)/(L“逆变器封锁”)

条 件 高信号,运行准备(011)并且自最后关机时刻起经过去磁时间(P603)。

结 果 ♦ 运行(014)

逆变器脉冲释放沿斜坡函数发生器加速到设定值。

条 件 低信号

结 果 ♦ 对于捕捉再启动(013)、运行(014)、动能缓冲且脉冲释放,在优化转

速调节器(019)或同步化(020)时:

♦ 转到运行准备状态(011),逆变器脉冲被封锁。

♦ 在OFF1(015)使能时逆变器脉冲被封锁,主接触器/旁路接触器如有的

话则断开,进入开机封锁(008)状态。

♦ 在OFF3(016/快停)使能时,不理会逆变器封锁命令,快停继续,关机

(P800,P801)之后,逆变器脉冲被封锁。

要说的是,做过试验:

试验1、当逆变器处于运行状态时,如果使能信号(P561)撤销,则逆变器不再参与控制,完全靠电机惯性自由停车(说白了就是不按下降斜坡降速至停车)

试验2、使能信号不撤销,如果给定速度和实际速度不一致,则逆变器始终运行,即时关掉开机命令(P554),也不会停止运行。(可以把正在转的电机反馈信号接到试验变频器上,或更改P222的默认值为一个固定值,如1%。都可以达到试验效果)

楼主:
有意思之2:

当开机命令(P554)未撤销时,当逆变器报警,给予复位,则逆变器面板上会显示008状态(脉冲封锁),直至撤销开机命令,才会返回009状态

楼主:
有意思之3:

带编码器的控制,如果编码器A、B 脉冲接反,运行后电机则会正负两方向反复逛荡,直至报警。

楼主:
有意思之4:

更换脉冲编码器,脉冲数与实际不符,如实际是1024脉冲,逆变器参数P151是1000脉冲。则运行后,实际速度会稍微变慢,反之则会稍微变快。但如果实际是500脉冲,参数内是1000脉冲,这运行后,逆变器立即报故障F011或F.011

楼主:
意思之5:

如果您的逆变器用于大型传动系统,而且当生产线运行时,其中一台报故障停转,并且电机被拖动运转,因生产线正在运行,无法单独进行对报故障的逆变器进行再次启动操作,您可以这样做:

先排除故障后并复位,则逆变器显示008状态,然后改P554为5,按P键确认,则逆变器返回009,再按MOP面板上的“1”启动键,启动正常后,改回P554为原值。(注意:此方法不适合正在高速运行时,否则容易报故障F011或转矩不正常)

提示:改P554为5是为了是逆变器由脉冲封锁008状态,转化为开机准备009状态,并可通过MOP操作

楼主:
欢迎大家补充西门子6SE70变频器有意思的事

网友A:
<此处内容被屏蔽>西门子6SE70之模拟运行<此处内容被屏蔽>
更改P372为1,然后即可启动变频器,如开机命令,给定速度,急停,斜坡,使能等等,都可以进行试验

前提:只送24V供电,母线不允许送电(实际电压不允许超过DC母线电压的5%)欢迎回访朗特威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