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楼主(2013-08-07):
对安川感兴趣的朋友们:

   大家好!

   有伺服的应用技术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将会竭诚会您提供服务~!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A(2016-05-14):
您好,我们一直在用安川的变频和伺服,目前想用AB的PLC与7系列的伺服做通讯,我看有些资料说伺服上的CN3是RS422端口,支持MODBUS协议,请问这个能实现它们之间的通讯吗?如果能的话,能提供CN3的接线图和它的通讯协议给我吗?谢谢!

网友B(2016-11-21):
你好!

我们一直在用安川的变频和伺服,现在有几个安川SGD-02AHY500驱动器,这些驱动器之前没有接触过,没有相关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这类驱动器的说明书吗?邮箱 yunsheng8813@163.com

谢谢!

楼主(2017-01-13):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资料已发送。

----------------------------------------------------------------------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万荣路700号D2幢

TEL: 4008213680 FAX:021-53852008

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 ; 12:30~16:30

----------------------------------------------------------------------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们一直在用安川的变频和伺服,现在有几个安川SG...

网友C:
您好,我们一直在用安川的伺服,用威纶通触摸屏与7系列的伺服做通讯,我看见有人用伺服上的CN3是RS422端口,支持MODBUS协议,请问这个能实现它们之间的通讯吗?能提供CN3的接线图和它的通讯协议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79816710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们一直在用安川的伺服,用威纶通触摸屏与7系列的...

尊敬的客户:

       您好!

       CN3我司是不开放做通讯的,所以无法提供技术支持,敬请谅解。

----------------------------------------------------------------------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万荣路700号D2幢

TEL: 4008213680 FAX:021-53852008

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 ; 12:30~16:30

----------------------------------------------------------------------

网友D(2017-02-18):
你好,贵公司g7b h1000 f1000 a1000变频器电路板、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等配件型号能否提供?还有同一型号,相同功率,板子型号也不同,是否兼容通用;同一系列,不同功率,哪些配件通用,哪些不通用,请帮忙解决,方便公司采购。

网友E(2017-06-03):
你好我是安川E1000变频器新用户,我想知道37KW水泵恒压控制压力在3公斤左右,变频器参数怎么设定

还有调PID灵敏度参数

网友F(2017-11-03):
您好。最近在做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特别想用PMAC读取伺服驱动内部特定寄存器的值来确定电机转矩的实际输出大小。我打过技术电话,他们说这要二次开发。我没一点思路,与PMAC接口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端口,请问是在CN几接线读取,还要其他的什么步骤吗?

望不吝赐教。

网友G(2018-05-04):
安川机器人MA2010,DX200控制柜,相关的技术手册能分享吗?我邮箱:1445224040@qq.com

网友H: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I(2018-08-31):
您好:我们公司使用安川机器人800多台每年,我们使用PROFACE触摸屏通过EIP与DX100 DX200  FS100  YRC1000通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已经实现了 B I

D R P S变量的读写。还有所有输入输出信号的读取read,但是,我想实现输入信号的write 其中:

模块为 I/O data

[PLC1](0300,02005,00,0000)/00这个是20050如何置位这个,我一置位,他就报错。只有一个值可以修改就是control address。

或者是我使用 direct input模块:

[PLC1](0001,02005,01,0000)/00 这时候需要设置2个参数一个是attribute 和 control address,烦请您抽空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J(2018-10-13):
有没有安川shd02的说明书

我的邮箱hgood2318@sina.com

网友K(2020-02-24):
您好,我想在安川机器人MH24上加装视觉系统,请问支持是吗通讯?modbus还是TCP/IP

网友L(2020-10-02):
最近在维修一台科尼电动葫芦,平移使用的是一台DMCS022F  2.2KW变频器,

电机是一台MF06LA200-132带刹车电机0.45KW。变频器坏了,我使用一台安川

V1000  2.2KW变频器驱动,使用平移模式工作,结果是电流达到5A,速度升不

起来,电机很烫。我拆掉刹车也解决不了问题。调整了很多参数也没有解决问

题。电机参数如下:

Y  100Hz  400
   0.45KW  S3-40
1.8A 2850RPM
Cos fi0.52  Io1.62A

请问我怎样设置参数才能正常驱动这个电机

网友L:
特别感谢安川客户咨询中心的刘工,一句话就说明白了。使用安川变频器已有15年的历史,凡是讨论变频驱动时总是喜欢推荐给朋友们使用。另外在我接触的伺服驱动器的品牌中,安川也是最可靠的。

网友M:
方便实用

网友N(2023-11-04):
您好,我需要安川J1000 MODBUS 简易通讯的资料。谢谢!604240028@qq.com邮箱